哪位大佬有altium designer 里数码管的器件,!!!!

楼主(2017-08-08):
我是昆明理工大学的一枚学生 ,在学校的方程式车队参与设计制造,我们在方向盘中间加了一个仪表盘用来显示电机温度,电池电量,还有速度,现在设计仪表盘的电路板,作为一个AD的小新手,现在没有数码管的器件,不知怎么办了,还请各位大佬帮忙!!!

楼主:
大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AD里面自带数码管的,你在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文件下查找  Dpy Blue_CA就可以了,注意共阴共阳!!!

网友B:
AD的library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里面自带数码管的,你在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文件下查找  Dpy Blue_CA就可以了,注意共阴共阳 ...

只有一位数码管,多位的怎么办

网友C:
库里面都有,再安装目录下的library文件夹中

网友D:
这个可以自己画,根据仪表盘大小选择数码管的位数、大小、颜色,选定了就可以根据尺寸图或者实物画封装了,相关的教程网上有很多,其实很简单的,画过一次后就知道了,参加工作后很多元件封装都是自己画的

楼主:
电量条的封装是怎么画

网友D:
不知道你们选的电量条是什么样的,有图片吗?
最简单的可以用指示灯来表示,例如4个灯亮表示电量满。。或者直接1个三色灯,用颜色来标识电量;
如果预算够的话,可以定做块LED屏,把速度、电量、温度等都做到屏上,这个做出来可以很好看的;

网友E:
altium designer 里有自带的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