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nrf24l01无线的接受和发射程序

楼主(2017-08-08):
通过灯的闪烁来判断数据的接受和发射
有接收端和发射段的程序

    如果24L01用reg51那么两个设备都要用reg51,如果用reg52就都得用reg52!
    PC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命令[相当于协调器],单片机把命令通过24L01无线发送给另一个单片机,另一个单片机控制灯LED1,LED2,LED3,LED4闪烁。

无线发射程序:
#include"24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sbit KEY1=P0^0;                         //发送按键
//1//sbit KEY2=P0^1;
//1//sbit KEY3=P0^2;
//1//sbit KEY4=P0^3;
sbit beep=P2^3;                                        //喇叭
sbit LED6=P1^6;                                         //发送数据时显示灯+接收到数据后的功能实现灯

uchar Tx_Buf1[]={1};                        //发送的信息1
uchar Rx_Buf[32];                                  //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器,最多32字节数据
uchar uart_flag,a;                        //串口接收标志【收到数据就置1】,a为接收到的数据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y;
        while(z--)
                for(y=110;y>0;y--);
}
/*------------------------------------------------
定义UART_Init函数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8位数据位,允许接收
    T2CON = 0x34;                 //设置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RCAP2L = 0XDC;          //9600波特率的低8位
        RCAP2H = 0XFF;                //9600波特率的高8位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EA = 1;                                 //允许总中断
}
/*------------------------------------------------
定义UART_Send_Byte函数
------------------------------------------------*/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byte)
{
        SBUF=byte;                          //缓冲区装载要发送的字节数据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TI标志位会置1
        TI=0;                                //清零发送完成标志位
}
/*------------------------------------------------
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检测接收完成标志位置1
        {
                RI=0;                        //清零接收完成标志位
                a=SBUF;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art_flag = 1;        //中断标志位置1
        }
}
/*------------------------------------------------
main函数
------------------------------------------------*/
void main()
{
         LED6=1;                                //初始灯6熄灭
         uart_flag=0;                        //串口标志初始为0
         init_NRF24L01();                //初始化24L01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不到24l01则报警
         {
                beep=0;
                delay_ms(200);
                beep=1;
                delay_ms(200);
         }
         while(1)
         {
                RX_Mode();                                                        //接收模式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if(uart_flag==1)                                //当串口接受标志为1表示有数据过来
                        {
                                ES=0;                                                           //关串口中断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a-'0';                                        //将串口数据给发送缓冲区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24L01
                                UART_Send_Byte('O');                        //向串口发送已经传送
                                UART_Send_Byte('K');
                                UART_Send_Byte(':');
                                UART_Send_Byte(a);
                                UART_Send_Byte('\n');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发送后LED1闪一下

                                ES=1;                                                        //允许串口中断
                                uart_flag=0;                                          //中断标志位置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接收到数据 后闪烁
                 }
         }
}

无线接收程序:
#include"24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8=P3^7;                                         //发送按键
sbit beep=P2^3;                                        //喇叭
sbit LED6=P1^6;                                         //发送数据时显示灯
sbit LED1=P0^0;                                        //接收到数据后的功能实现灯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y;
        while(z--)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char Tx_Buf1[]={1};        //发送的信息1
         uchar Rx_Buf[32];          //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器,最多32字节数据
         init_NRF24L01();
         LED6=1;                                //初始灯6熄灭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不到24l01则报警
        {
                beep=0;
                delay_ms(200);
                beep=1;
                delay_ms(200);
        }
        while(1)
        {
                RX_Mode();                                                        //接收模式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if(KEY8==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8==0)
                                {
                                         while(!KEY8);
                                        TX_Mode();         //发送模式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发送后LED6闪一下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
                 //1//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1//{
                 //1//   Rx_Buf[0]=0;                                //清空数据
                 //1//   LED6=0;
                 //1//         delay_ms(300);
                 //1//         LED6=1;
                 //1//         delay_ms(300);                                //接收到数据 后闪烁
                 //1//}
                switch(Rx_Buf[0]){//对数据进行分析来控制灯亮
                case 0:
                        break;
                case 1: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1=0;
                        delay_ms(300);
                        LED1=1;
                        delay_ms(300);
                        break;
                case 2: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2=0;
                        delay_ms(300);
                        LED2=1;
                        delay_ms(300);
                        break;
                case 3: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3=0;
                        delay_ms(300);
                        LED3=1;
                        delay_ms(300);
                        break;
                default: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4=0;
                        delay_ms(300);
                        LED4=1;
                        delay_ms(300);
                        break;
                }
        }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5-03):
很棒,蟹蟹٩('ω')و

网友B:
大佬 求发一份资料 么么哒

网友C:
很好的一篇分享,编程的一些思路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D(2018-06-10):
很好的一篇分享,编程的一些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E(2018-08-02):
谢谢楼主,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

网友F:
可以,作为参考很有效

网友G(2018-10-28):
不错的分享,试了这么多天,终于解决了!感谢楼主!

网友H:
感谢楼主,争取学习调试成功

网友I:
这个真不错,点个赞

网友J:
最近想玩这个东西,不错的参考,赞你

网友K(2018-11-29):
不知道博主现在还在不在,如果在,QQ  1483137642  有问题想问,希望博主帮助一下,因为跟毕业有关,谢谢

网友K:
下载的为啥是空的

网友L(2019-02-15):
好东西!我要测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M:
求大佬分享给我一份,,,邮箱:492325650@qq.com   谢谢

网友N(2019-03-25):
下载了,不过好像不可以加矩阵按键,就是按键控制小车方向

网友O:
da佬分享给我一份,,,邮箱:1355780619@qq.com   谢谢

网友P(2019-05-27):
大佬分享我一份,yfantrue@outlook.com

网友Q:
很好的一篇分享

网友R(2019-07-04):
使用好用吗

网友S:
这里是不是少了   nrf的初始化函数啊??

网友T(2019-08-26):
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黑币了,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这种资料

网友U: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

网友V(2019-09-27):
我也下载份来学习下哈

网友W(2019-12-09):
谢谢,正在学习这个模块

网友X:
那这个需要几个nrf24l01啊,一个的话 装在发射程序那块板子上吗?

网友Y:
有帮助!谢谢了

网友Z(2020-04-13):
,刚学单片机请问有配套原理图吗?

网友AA:
可以可以,这把搞来看看

网友AB:
谢谢分享,正在写这个程序呢,再次感谢

网友AB:
楼主请教以下,为什么需要强调两个单片机都需要一致呢,我现在手上一个C51,一个C52,确实调试的时候能通信,但是串口的数据是乱码,请赐教,谢谢。

网友AC(2020-07-31):
下载下来  调试一下    第一次搞这个

网友AD(2020-10-15):
按键是加在哪里呢

网友AE(2021-03-08):
excellent job, i appreciate for your sharing.

网友AF(2021-06-23):
确实很不错,图片也处理了。我们小白 看到了希望,谢谢分享

网友AG(2022-04-15):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对码呢

网友AH(2022-07-17):
已经调通,谢谢大佬

网友AI(2022-08-20):
刚刚接触nrf24l01,也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AJ:
下载研究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