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的输入捕获来超声波测距源码

楼主(2017-08-08):
超声波测距,用stm32f103的输入捕获;附上源码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下面是主程序:
#include "sys.h"    //这个头文件要记住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ltrasonicMeasure.h"

//引用 其他c文件变量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在使用delay函数前要初始化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Ultrasonic_TIM5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1us计数器记一次数
        while(1){

                        LED0 = 1;  //启动标志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printf("Ultrasonic measure the length is %f cm\r\n",UltrasonicMeasure_Length());
                        delay_ms(1000);

   }
}

网友A:
超声波模块用的哪个啊

网友B(2017-09-16):
外部中断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进入?

网友B(2017-12-31):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进入?

找到原因了,中断向量配置错误了。

网友C(2019-03-04):
多谢,刚好最近要弄这东西

网友D:
谢谢分享,挺有用的

网友E:
参考一下,最近也在做超声波测距。

网友F(2019-06-10):
这个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