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1608超迷你时钟

楼主(2017-08-08):
建议大家先看看本作品的原理:
终极原理为你而来 ——mini1608电子时钟(原理篇):http://www.51hei.com/bbs/dpj-42812-1.html

  • - mini1608 V1演示视频

  • - 所需元器件

  • - 电路原理图

  • - 单片机采用STC12C5A60S2 (1pcs)
  • - 旧版本使用的是STC11F32XE单片机,现已由性能更好的STC12C5A60S2替换

  • - 40PIN针孔式芯片座 (1pcs)

  • - SZ410788型 8×8点阵列显示屏模块 (2pcs)

  • - 8×8点阵列显示屏模块引脚定义

  • - 5V有源蜂鸣器 (1pcs)

  • - 12×12×6mm型微动开关 (3pcs)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 (1pcs)

  • - 将微动开关对角的两个引脚剪掉

  • - 分别排布在单片机上表面

  • - 对应单片机的4脚、37脚;10脚、31脚;16脚、25脚;

  • - 将它们焊接在单片机上

  • - 30pF电容一边连接在一起

  • - 按电路焊接在18脚、19脚、20脚

  • - 将40PIN芯片座针脚一面与单片机针脚面对接

  • - 利用单片机引脚在出厂时的自然斜度而插接在一起

  • - 另一边空出孔位

  • - 将芯片座和单片机引脚焊接在一起

  • - 将3PIN软排线一端分开并在线头外挂锡

  • - 将0.1uF电容焊接在两边线上

  • - 将两边线分别接在单片机的40脚(VCC)和20脚(GND)上,中间线接在22脚上

  • - 将12MHz晶振插接在芯片座的18脚和19脚的孔中

  • - 蜂鸣器用剪下的其他直插器件管脚将正极延长一部分

  • - 可以将蜂鸣器负极插在单片机20脚对应芯片座的插孔中,正极插入23脚

  • - 将点阵屏模块横向并排插入单片机对应的2脚到17脚、24脚到39脚

  • - 点阵屏的插接设计可以实现将电路藏入布熊或衣服里,只留出显示屏

  • - 主体部分完成之后的正面外观

  • - 用刻刀将软排线平行切开一个小口

  • - 用攝子拓开孔洞

  • - 将DS18B20温度传感器引脚对应插入孔洞

  • - 用热缩管或胶带包好  - 此设计可以防止电路主体发热而对温度采集的干扰

  • - 制作完成后的外观

  • - 上电后的显示效果

  • - 背面3个按键用来设置电子钟的功能

  • - 可以将电路装入外壳或装入布艺玩具中

  • - 剪去软排线中间线头留出VCC和GND接头

  • - 可以使用3节5号电池、USB电源或电源适配器供电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7-09-22):
佩服!厉害!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B(2017-11-12):
想要源代码 io口设置没得

网友C(2018-02-07):
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强的。

网友D(2018-04-15):
请教下各位老师,我做的mini1608第一块屏的第一行不亮是什么情况?单片机换过,点阵屏测试过,插口接触没问题。所有元件都上了,怎么弄都不亮。

网友E:
这个表显示是按10.10这样的形式来的吗,求解

网友F(2019-07-25):
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强

网友G(2020-07-12):
杜洋的风格

网友H(2022-10-26):
杜洋老师不错的制作!

网友I(2022-12-05):
没看到限流电阻,点阵可以不需要吗?亲,指教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看到限流电阻,点阵可以不需要吗?亲,指教一下

杜洋老师早期STC单片机制作追求极简设计,很多制作基本上都是STC单片机直接驱动控制,电阻都不用的,这种做法原则上说是不对的,但是作为电子制作,个人使用没问题,因为STC单片机很强,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