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D显示直流电机的速度

楼主(2017-08-08):
本人用LCD1602显示直流电机的速度,用按键控制pwm的输出,但是按键好使的时候,不显示速度.显示好使的时候,调速不能调,电机转的不连贯.

这是程序

网友A:
你的按键程序有严重缺陷导致其他程序不正常,Delay消抖,while(!speed_low)等待释放都会影响其他程序运行,从整个程序来看,框架不甚合理,最好把按键扫描和键任务分开处理,数据分解和显示分开处理。

网友B:
我也做这个点赛题目

网友C:
开发板附带的程序

159-电机速度测试程序 (需选配测速模块).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