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单片机时钟proteus通过了,但在实物上不显示?

楼主(2017-08-09):
有用过DS1302的亲吗,帮我看一下?
----------------2017.8.9更新------------------
额,源程序和电路图如下:

DS1302电子钟原理图

DS1302电子钟原理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 = P3^4;// 实物
sbit CLK = P3^6;
sbit RST = P3^5;
sbit EN = P2^7;
sbit RW = P2^5;
sbit RS = P2^6;
sbit K1 = P3^1;
sbit K2 = P3^0;
sbit K3 = P3^2;
sbit K4 = P3^3;

uchar tCount = 0;
//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数,2月的天数由年份决定
uchar MonthsDays[] = { 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
uchar *WEEK[]= {"SUN","MON","TUS","WEN","THU","FRI","SAT"};

//LCD显示缓冲
uchar LCD_DSY_BUFFER1[] = {"DATE 00-00-00   "};//???为什么要空4键?----为后面的YMHD等留空间
uchar LCD_DSY_BUFFER2[] = {"TIME 00:00:00   "};
uchar DateTime[7] = {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所读取的日期时间
char Adjust_Index = -1;//当前调节的时间对象(不调节秒与周)
uchar Change_Flag[] = "-MHDM-Y";

//----------------------------------------------------
//延时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SDA = x & 0x01;
  x >>= 1;
  CLK = 1;
  _nop_();
  CLK = 0;
  _nop_();
   }
}

//----------------------------------------------------
//从DS1302读取一字节
//----------------------------------------------------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t;
for(i = 0 ;i < 8 ;i++)
{
  t = SDA;
  b = (b>>=1) | (t<<7);  //3

  CLK = 1;
  _nop_();
  CLK = 0;
  _nop_();
}
//BCD码转换
return b / 16 * 10+ b % 16;
}

//------------------------------------------------------
//向DS1302某地址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RST = 0;
_nop_();
CLK = 0;
_nop_();
RST = 1;
_nop_();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A_Byte_TO_DS1302(dat);
RST = 0;
_nop_();
}

//------------------------------------------------------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数据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 = 0;
_nop_();
CLK = 0;
_nop_();
RST = 1;
_nop_();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 = Get_A_Byte_FROM_DS1302();

RST = 0;                            //2.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_nop_();
CLK = 1;
_nop_();
SDA = 0;
_nop_();
SDA = 1;
_nop_();
// CLK =1;
// RST=0;
return dat;
}

//------------------------------------------------------
//设置时间
//------------------------------------------------------
void SET_DS1302()                                         //(初始化)
{
uchar i;
//写控制字,取消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E,0x00);
//分时日年月依次写入
    for(i = 1; i < 7; i++ )
   {
     Write_DS1302(0x80 + 2*i, (DateTime[i]/10<<4) | (DateTime[i]%10));
     }
  Write_DS1302(0x8E,0x80);//加保护

}

//----------------------------------------------------
//读取当前日期时间
//----------------------------------------------------
void GetTime()
{
uchar i;
for(i = 0; i < 7; i++)
  {
  DateTime[i] = Read_Data(0x81 + 2*i);
  }
}

//------------------------------------------------------
//1602LCD的若干控制代码
//------------------------------------------------------
uchar Read_LCD_State(){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MS(1);state = P0; EN = 0; DelayMS(1);
return state;
}

//------------------------------------------------------
//忙等待
//-------------------------------------------------------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 & 0x80) == 0x80);
    DelayMS(5);
   }

//------------------------------------------------------
//向LCD写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
RS = 1;
RW = 0;
EN = 0;
P0 = dat;
DelayMS(1);
EN = 1;
DelayMS(5);
EN = 0;
}

//------------------------------------------------------
//写LCD指令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Wait();
RS = 0;
RW = 0;
EN = 0;
P0 = cmd;
DelayMS(1);
EN = 1;
DelayMS(5);
EN = 0;
}
//------------------------------------------------------
//LCD初始化
//------------------------------------------------------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F);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DelayMS(1);
}
//------------------------------------------------------
//设置液晶显示位置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
Write_LCD_Command(p | 0x80);
}
//------------------------------------------------------
//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 = 0;i<16;i++)
{
  Write_LCD_Data(s[i]);
  DelayMS(1);
}
}
//------------------------------------------------------
//日期与时间值转换为数字字符
//------------------------------------------------------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 uchar *a)
{
a[0] = d / 10+'0'; a[1] = d % 10 + '0';
}
//------------------------------------------------------
//判断是否为闰年
//------------------------------------------------------
uchar isLeapYear(uint y)
{
return (y & 4 == 0 && y & 100 != 0) || (y & 400 == 0);
}
//------------------------------------------------------
//求星期几
//------------------------------------------------------
void RefreshWeekDay()
{
uint i,d,w = 5;
for(i = 2000;i< 2000 + DateTime[6];i++)
{
  d = isLeapYear(i) ? 366 : 365;
  w = (w + d) % 7;
}
d = 0;
for(i = 1;i < DateTime[4] ;i++ ) d += MonthsDays[i];
d += DateTime[3];
//保存星期,0~6表示星期日,星期一,二,,,,六,为了与DS1302星期格式匹配,返回值需要加1
DateTime[5] = (w + d) % 7 + 1;
}
//------------------------------------------------------
//年月日时分++ / --
//------------------------------------------------------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

switch ( Adjust_Index )
{
  case 6://年00-99
        if(x == 1 && DateTime[6] < 99 ) DateTime[6]++;
  if(x == -1 && DateTime[6] > 0 ) DateTime[6]--;
  MonthsDays[2] = isLeapYear(2000 + DateTime[6]) ? 29 : 28;
  if(DateTime[3] > MonthsDays[DateTime[4]] )
  DateTime[3] = MonthsDays[DateTime[4]];
  RefreshWeekDay();
  break;

  case 4://月
        if(x == 1 && DateTime[4] < 12 ) DateTime[4]++;
  if(x ==-1 && DateTime[4] > 1 ) DateTime[4]--;
  MonthsDays[2] = isLeapYear(2000 + DateTime[6]) ? 29 : 28;
  if(DateTime[3] > MonthsDays[DateTime[4]] )
   DateTime[3] = MonthsDays[DateTime[4]];
  RefreshWeekDay();
  break;

  case 3://日
  MonthsDays[2] = isLeapYear(2000 + DateTime[6]) ? 29 : 28;
        if(x == 1 && DateTime[3] < MonthsDays[DateTime[4]] ) DateTime[3]++;
  if(x == -1 && DateTime[3]>0 ) DateTime[3]--;
  RefreshWeekDay();
  break;

  case 2://时
        if(x == 1 && DateTime[2] < 23 ) DateTime[2]++;
  if(x ==-1 && DateTime[2] > 0 ) DateTime[2]--;
  break;

  case 1://分
        if(x == 1 && DateTime[1]<59 ) DateTime[1]++;
  if(x == -1 && DateTime[1]>0 ) DateTime[1]--;
  break;
}
}
//------------------------------------------------------
//定时器0每秒刷新LCD显示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 = -5000 / 256;
TL0 = -5000 % 256;

if( ++tCount != 2 ) return;
tCount = 0;
//按指定格式生成待显示的日期时间串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 + 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 + 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 + 11);
//星期
strcpy(LCD_DSY_BUFFER1 + 13,WEEK[DateTime[5] - 1]);
//时分秒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2 + 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2 + 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2 + 11);
//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1);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DSY_BUFFER2);
}
//------------------------------------------------------
//键盘中断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if(K1==0)//选择调整对象(Y M D H M)
{
  while(K1==0);
  if (Adjust_Index == -1 || Adjust_Index == 1 )Adjust_Index = 7;
  Adjust_Index --;
  if (Adjust_Index == 5) Adjust_Index = 4;//跳过对星期的调节
  LCD_DSY_BUFFER2[13] = '[';
  LCD_DSY_BUFFER2[14] = Change_Flag[Adjust_Index];
  LCD_DSY_BUFFER2[15] = ']';
}
     else
  if(K2==0)//加
  {
  while(K2==0);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3==0)//减
  {
  while(K3==0);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4==0)//确定
  {
      while(K4==0);
   SET_DS1302();//将调整后的时间写入DS1302
   LCD_DSY_BUFFER2[13] = ' ';
   LCD_DSY_BUFFER2[14] = ' ';
   LCD_DSY_BUFFER2[15] = ' ';
   Adjust_Index = -1;//操作索引重设为-1,时间继续正常显示
  }
}
//------------------------------------------------------
//主程序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 //设置INT0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it_LCD();//液晶初始化
IE = 0x83;//允许INT0,T0中断
IP = 0x01;
IT0 = 0X01;
TMOD = 0x01;
TH0 = -5000 / 256;
TL0 = -5000 % 256;
TR0 = 1;
while(1)
{
   //如果未执行调整操作则正常读取当前时间
  if(Adjust_Index == -1) GetTime();
}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
没程序怎么看,发程序上来。

网友B:
亲,仔细看看你的实物真的是DS1302吗?肯能是DS1307呀!!!DS1302与DS1307通信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如果仿真可以的话,很大的可能是硬件问题。建议:1. 确定IO都对应;2. 测试一下显示模块;

网友C:
最好把电路和程序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程序怎么看,发程序上来。

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仔细看看你的实物真的是DS1302吗?肯能是DS1307呀!!!DS1302与DS1307通信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仿真可以的话,很大的可能是硬件问题。建议:1. 确定IO都对应;2. 测试一下显示模块;

这两项都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电路和程序贴出来!

已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仿真可以的话,很大的可能是硬件问题。建议:1. 确定IO都对应;2. 测试一下显示模块;

这两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