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今年的竞赛题目,怎么检测小球的位置?

楼主(2017-08-09):
求教各位大神,除了摄像头外,怎么检测小球的位置状态?

网友A:
水平看摄像头,倾斜用对管。

网友A:
水平看摄像头,倾斜用对管。图像二值化

网友B:
用超声模块定位,底板装角度传感器芯片,2舵机配合输出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看摄像头,倾斜用对管。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超声模块定位,底板装角度传感器芯片,2舵机配合输出角度

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
可使用位置传感器

网友C:
或者使用单片机的转换即可

网友D:
摄像头检测的分析怎么写啊

网友E:
这个题,感觉还是用摄像头比较便捷一点吧(纯属个人见解)至于摄像头分析代码,网络上应该有现成的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