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一个控制装置?键盘控制六个灯亮。

楼主:
怎样用键盘控制六个灯亮,六个灯分别亮,一次只能亮一个

网友A(2017-08-09):
用红外接收管呀 每一个编码对应一个灯就好了

网友B:
亲,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把你想要实现功能说明清楚,还有所要用到的元件也列举出来

网友C:
你需要看你要用什么开发?

网友D:
其实这个已经完全可以用纯电路来完成了,用51的话可以按键扫描,加LED来实现。

网友E:
用数字集成电路4017单键控制六个灯轮流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