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定时中断对串口中断有影响怎么解决?

楼主(2017-08-09):
我把定时器1做串口中断,定时器0做定时,然后在串口调试软件上打开串口后,只要我发一个数,就会不停收到很多ff,fe,fc,但是如果我把定时器0关掉,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串口中断和定时中断能一起用吗??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没有程序不好判断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你是不是弄混淆了?定时器怎么能做串口中断?

网友C:
看看你的程序再说了

网友D:
把串口中断优先级调整比定时高就好了

网友E:
这两个好像不是  同一个功能

网友F:
串口中断和定时中断能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