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MX6开发板Ubuntu系统的烧写方法笔记

楼主(2017-08-09):
平台:迅为-IMX6开发板  系统:Ubuntu系统

Ubuntu 需要烧写三个文件,uboot,内核镜像以及文件系统。
uboot:使用“iTOP-IMX6 开发板光盘资料\03-镜像_Android4.4 文件系统”目录下的
u-boot.bin”文件,iMX6 开发板的 uboot 源码和镜像都是通用的。
内核镜像:使用iTOP-IMX6 开发板光盘资料\05-镜像_Qt”目录下的“uImage”,
Ubuntu 的内核镜像和 Qt 的内核镜像通用。
    文件系统:使用iTOP-IMX6 开发板光盘资料\06-镜像_Ubuntu”目录下的
iMX6_ubuntu_12.04.tgz”。
将三个文件拷贝到烧写工具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ubuntu”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然后返回到烧写工具的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目录,如下
图所示。

打开上图所示的cfg.ini”文件,如下图所示,最后一行修改为“name =Ubuntu-SabreSD-eMMC”。特别注意,Ubuntu 的首字符要大写。

接着设置开发板的启动模式,薄码开关的 5,6,7 位,分别设置为 110(拨向开发板外沿是
0,内延是 1)。启动开发板,接上串口,接上 OTG 线,打开串口控制台(不会有任何打印信
息),打开MfgTool2.exe”工具,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 start,开始烧写,需要好几分钟,这个期间串口控制台会打印信息。如下图所
示。
烧写过程中,串口会不停的打印信息,如下图所示。

如果是 win7 系统可能会打印提醒格式化的工具,点击取消即可,不影响使用。

几分钟之后,如下图所示,烧写完毕。

如上图所示,单击按钮Stop”,然后欧单击“Exit”。接着拔掉和 PC 连接的 OTG
线,开发板断电,设置薄码开关为 eMMC 启动。再上电,开发板进入 uboot 模式,如下图
所示。
然后在控制台使用命令,setenv bootsystem ubuntu”和“saveenv”,设置 uboot
Ubuntu 启动模式,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串口控制台使用reset”重启命令,等待系统启动,如下图所示,系统 Ubuntu
启动之后,控制台输入回车如下图所示。

-完成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帖子不错,内容不错

从迅为官网看了看这块开发板,不错

网友B(2018-03-13):
看完对这块板子有更多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