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输出spwm源码 实测可行

楼主(2017-08-09):
实测可行,stc12,13,14输出。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pwm[54]={255,240,226,211,196,182,168,154,141,128,115,103,91
,80,69,59,50,42,34,27,20,15,10,6,3,1,0,
     0,1,3,6,10,15,20,27,34,42,50,59,69,80,91,103,115,128,141,154,168,
182,196,211,226,240,255
     }; // 反正弦变化
int index=0;
sbit P13=P1^3;        //PCA模块0输出
sbit P14=P1^4;        //PCA模块1输出

bit zf=0;           //前后半周期标志
void init_pca(void)//pca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
CMOD=0x02;//计数器0的溢出为PCA计数器的时钟源,允许pca中断使能
CCON=0x00;
CCAPM0=0x42;//8位PWM输出,无中断
CCAPM1=0x42;//8位PWM输出,无中断
CL=0x00;//清零pca计数器
CH=0x00;
CCAP0L=pwm[50];    //初始化spwm输出的占空比!!!!!!!!!!!!!!!!!!!!!!!!!!!!!!!!!!!!!!!!!!!!!!!!!!!!
CCAP0H=pwm[0];
CCAP1L=pwm[0];    //初始化spwm输出的占空比
CCAP1H=pwm[0];
CR=1;//运行pca计数器
}
void init_timer(void)//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
TMOD= 0x01; //计数器0工作在方式模式1
TH0 = 0XF7;//T1的计数值为2048,若是11.0592M晶振,则中断频率为11.0592M/2048=5.4K
TL0 = 0xFF;    //T1的计数值低位
AUXR=0xC0;//计数器均工作在1T模式。计数频率11.0592M
ET0 = 1; //开中计数器0断
TR0 = 1; //开启计数器0
}
void int_timer0(void) interrupt 1//计数器1中断函数
{
TH0=0xF7; //重装计数值
TL0=0xFF;
index++; //查表索引

if(index==54) //半周期转换,每半周期分为60份
  {
     CR=0;    //关PCA计数
     index=0;
     zf=~zf;  //半周期标志,zf=0,前半周期,zf=1,后半周期
        if(zf)   //设置后半周期
        {
           P13=0;
        CCAPM0=0X00;   //关闭模块0
        CCAPM1=0X42;   //设置模块1工作方式
         }
        else               //设置前半周期
         {
           P14=0;
        CCAPM1=0X00;   //关闭模块1
        CCAPM0=0X42;   //设置模块0工作方式
         }
      CR=1;           //开PCA计数
  }

if(zf==0)          //将下一小格的占空比赋给相应值
  {
CCAP0H=pwm[index];
  }
else
  {
    CCAP1H=pwm[index];
}
}
void main(void)
{
P14=0;
P13=0;
EA=1;//开总中断
init_pca();
init_timer();
while(1)//主循环
{//彩灯程序  和1602显示程序
}
}

网友A(2019-04-14):
楼主在吗?问个问题
计数器0的溢出为PCA计数器的时钟源,8位PWM的周期则为256*时钟源周期,也就是说PWM的周期大小是计数器0的计数周期的256倍,那岂不是和注释的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