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板球系统开源代码 OV2640摄像头+两路PWM

楼主(2017-08-09):
声明:此份代码纯属开源,抛砖引玉,请不要拿去做倒卖以及牟利工作。谢谢!
此份代码基于stm32F407,开发板使用正点原子探索者,摄像头也是正点原子的OV2640摄像头,两路PWM。一个在PF9一个在PF7。频率50HZ,PID定时器中断20MS,
进行了软件二值化,并用极其简单的算法提取质心。PID使用智能车常见的PD控制,参数还需要再仔细调整。摄像头帧率在27-28帧左右。舵机使用MG996R,很常见,驱动电压5.9v,采用大功率稳压器件。由锂电池稳压驱动舵机。锂电池11.4v 3S.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v2640.h"
#include "dcmi.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wm.h"

//ALIENTEK 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实验35
//摄像头 实验 -库函数版本

//JPEG尺寸支持列表
const u16 jpeg_img_size_tbl[][2]=
{
        176,144,        //QCIF
        160,120,        //QQVGA
        352,288,        //CIF
        320,240,        //QVGA
        640,480,        //VGA
        800,600,        //SVGA
        1024,768,        //XGA
        1280,1024,        //SXGA
        1600,1200,        //UXGA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RGB565测试
//RGB数据直接显示在LCD上面
void rgb565_test(void)
{
        u8 key;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OV2640_ImageWin_Set((800-480)/2,(600-600)/2,480,600);
        OV2640_RGB565_Mode();        //RGB565模式
        My_DCMI_Init();                        //DCMI配置
        DCMI_DMA_Init((u32)&LCD->LCD_RAM,1,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Inc_Disable);//DCMI DMA配置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600);
        DCMI_Start();                 //启动传输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
                {
                        DCMI_Stop(); //停止显示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        //对比度设置

                                        break;
                                case KEY1_PRES:        //饱和度Saturation

                                        break;
                                case KEY2_PRES:        //特效设置

                                        break;
                                case WKUP_PRES:

                                        break;
                        }

                        DCMI_Start();//重新开始传输
                }
                delay_ms(10);
        }
}

u16 rgb_buf[144][176];
u16 gray;
extern u8 flag;
u16 hang=0;
u8 X_MAX,Y_MAX=0;    //小球的坐标信息
u8 X_MAX_LSAT, X_MIN_LSAT, Y_MAX_LSAT, Y_MIN_LSAT=0;   //上一次小球坐标位置信息
u8 X,Y=0;      //小球的质心信息
u8 X_MIN,Y_MIN=180;

int PWM_X,PWM_Y=0;          //pid参数初始化
float Err_X,Err_Y=0;
float Err_X_LAST,Err_Y_LAST=0;
float Aim_X,Aim_Y=0;
float Kp,Ki,Kd=0;

int main(void)
{
    u16 i,j;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art2_init(42,115200);                //初始化串口2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IM3_Int_Init(200-1,8400-1);//10Khz计数,1秒钟中断一次

        TIM14_PWM_Init(10000-1,168-1);        //重装载值10000,所以PWM频率为 150hz.      //舵机预留
        TIM11_PWM_Init(10000-1,336-1);        //重装载值10000,所以PWM频率为 150hz.

         usmart_dev.init(84);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OV2640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5/14");
        while(OV2640_Init())//初始化OV2640
        {
                LCD_ShowString(30,130,240,16,16,"OV2640 ER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70,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OV2640 OK");

    OV2640_OutSize_Set(176,144);
    OV2640_RGB565_Mode();        //RGB565模式
    My_DCMI_Init();                        //DCMI配置
    DCMI_DMA_Init((u32)rgb_buf,sizeof(rgb_buf)/4,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Inc_Enable);//DCMI DMA配置
    DCMI_Start();                 //启动传输

    while(1)
    {
            hang=0;
            LCD_SetCursor(0,0);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i=0;i<144;i++)
            {
                for(j=0;j<176;j++)
                {
                    if(j==175)
                    {
                        hang++;
                        LCD_SetCursor(0,i+1);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
                    gray=((rgb_buf[i][j]>>11)*19595+((rgb_buf[i][j]>>5)&0x3f)*38469 +(rgb_buf[i][j]&0x1f)*7472)>>16;
                    if(gray>=23)
                    {

                                                                                          if(i>8&&i<136&&j<160&&j>16)
                                                                                                {
                                                                                            if(i>X_MAX) X_MAX=i;
                                                                                             if(i<X_MIN) X_MIN=i;

                                                                                            if(j>Y_MAX) Y_MAX=j;
                                                                                             if(j<Y_MIN) Y_MIN=j;

                                                                                                }
                        LCD->LCD_RAM=WHITE;
                    }
                    else
                    {

                        LCD->LCD_RAM=BLACK;
                    }
                }
            }

                                        X_MAX_LSAT =        X_MAX;    //更新pid的real坐标信息 清除掉本次坐标用于再次遍历最大值 最小值
                                  X_MIN_LSAT =        X_MIN;
                                  Y_MAX_LSAT =        Y_MAX;
                                  Y_MIN_LSAT =        Y_MIN;

                                  X_MAX=0;
                                  X_MIN=180;
                                        Y_MAX=0;
                                  Y_MIN=180;

                                        X=(X_MAX_LSAT+X_MIN_LSAT)/2;
                                  Y=(Y_MAX_LSAT+Y_MIN_LSAT)/2;

                        //                TIM_SetCompare1(TIM14,9340);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TIM_SetCompare1(TIM11,9300);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Kp=3.4;
                Kd=80.9;

                Aim_X=72;
                Aim_Y=88;

                Err_X=X-Aim_X;
                Err_Y=Y-Aim_Y;

                PWM_X=9340+(Err_X*Kp+(Err_X-Err_X_LAST)*Kd);
                PWM_Y=9300+(Err_Y*Kp+(Err_Y-Err_Y_LAST)*Kd);

                if(PWM_Y>9370)PWM_Y=9370;
                if(PWM_Y<9230)PWM_Y=9230;

                if(PWM_X>9410)PWM_X=9410;
                if(PWM_X<9270)PWM_X=9270;

                Err_X_LAST=Err_X;
                Err_Y_LAST=Err_Y;

                        TIM_SetCompare1(TIM14,PWM_X);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TIM_SetCompare1(TIM11,PWM_Y);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实验目的:
    学习STM32F4的DCMI接口和OV2640摄像头模块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6接RS)
    4,按键KEY0(PE4)/KEY1(PE3)
    5,DCMI接口(用于驱动OV2640摄像头模块)
    6,定时器3(用于打印摄像头帧率等信息)
    7,ALIENTEK OV2640摄像头模块,连接关系为:
        OV2640模块 ------------ STM32开发板
         OV_D0~D7  ------------  PE6/PE5/PB6/PC11/PC9/PC8/PC7/PC6
         OV_SCL    ------------  PD6
         OV_SDA    ------------  PD7
         OV_VSYNC  ------------  PB7
         OV_HREF   ------------  PA4
         OV_RESET  ------------  PG15
         OV_PCLK   ------------  PA6
         OV_PWDN   ------------  PG9

实验现象:
    本实验开机后,初始化摄像头模块(OV2640),如果初始化成功,则提示选择模式:RGB565模式,或者
    JPEG模式。KEY0用于选择RGB565模式,KEY1用于选择JPEG模式。

    当使用RGB565时,输出图像(固定为:UXGA)将经过缩放处理(完全由OV2640的DSP控制),显示在LCD
    上面。我们可以通过KEY_UP按键选择:1:1显示,即不缩放,图片不变形,但是显示区域小(液晶分辨率
    大小),或者缩放显示,即将1600*1200的图像压缩到液晶分辨率尺寸显示,图片变形,但是显示了整个
    图片内容。通过KE0Y按键,可以设置对比度;KEY1按键,可以设置饱和度;KEY2按键,可以设置特效。

    当使用JPEG模式时,图像可以设置任意尺寸(QQVGA~UXGA),采集到的JPEG数据将先存放到STM32F4的内
    存里面,每当采集到一帧数据,就会关闭DMA传输,然后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串口2(此时可以通过上位
    机软件(串口摄像头.exe)接收,并显示图片),之后再重新启动DMA传输。我们可以通过KEY_UP设置输
    出图片的尺寸(QQVGA~UXGA)。通过KEY0按键,可以设置对比度;KEY1按键,可以设置饱和度;KEY2按
    键,可以设置特效。

    同时时可以通过串口1,借助USMART设置/读取OV2640的寄存器,方便大家调试。DS0指示程序运行状态,
    DS1用于指示帧中断。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本实验需要自备ALIENTEK OV2640摄像头模块一个.

网友A:
你好   这个程序我怎么下载不到我的单片机上尼  需要改哪里吗

网友B:
给力,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C:
YUV格式不是可以直接获取灰度值吗,感觉会更好处理

网友D:
好评,赞一个

网友E:
请问楼主L298N和舵机MG996是怎么连接的?谢谢!

网友F:
膜拜大佬!!

网友G(2018-03-23):
这个资料刚刚用得上,谢谢

网友H:
看看给力,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I(2018-07-18):
这个可以设置成黑白的吗

网友J(2018-11-08):
可以用在质心循迹吗

网友K(2019-07-10):
这个怎么用啊?

网友L:
这个算法怎么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