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安规电容/电流互感器 怎么选用?

楼主(2017-08-09):
我想做一个智能插座,电源的话,采用220V的交流电。
电路板肯定是5V或者3V供电的。但220V的怎么转成5V呢?
难道板子上要焊接一个变压器?我看有些板子没用变压器,而是用了一个安规电容。而有些呢是用一个电流互感器

到底该怎么选择呢?有没有样例电路呢?

我有一个插座式门铃,里面我看就没有变压器,而是直接用了一个安规电容。

网友A:
如果功率小的话,可以用电容串接降压,功率比较大的话要用做成开关电源

楼主:
功率比较小时什么意思?比如我要做电能计量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变压器

网友B:
降压电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比较小时什么意思?比如我要做电能计量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变压器

阻容降压成本低,适合负载电流变化不大,功率小于10W的低压电路。缺点是与市电非隔离,人体不能接触。

网友D:
电压回路大部分都用变压器,电流回路用变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