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温度计元件清单 实物制作 原理图与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8-09):
基于51单片机做的简易温度计的实物图如下:
简易温度计元件清单

万用板7*9
3pin圆孔母座
2.2K电阻*4
stc89C51单片机
40脚IC座
DS18B20温度传感器
10K电阻*2
10uF电容
小按键
12MHz晶振
30pF瓷片电容*2
9012三极管*4
四位一体共阳数码管0.56
DC电源插座
USB电源线
自锁开关
导线
焊锡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Q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bit bdata fuhao;
uc qian,bai,shi,ge;
uc code led[]  =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
uc code led_dian[] = {0x7f,0x64,0xbd,0xf5,0xe6,0xf3,0xfb,0x67,0xff,0xf7};
//=========================================DS18B20=========================================//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
{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40);
}
/*****读一个字节*****/
uc ReadOneChar()
{
uc i=0;
uc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 dat)
{
uc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i ReadTemperature()
{
  ui a=0,b=0,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if(t&0xf800)
  {
t=~t+1;
fuhao=1;
  }
  else
  fuhao=0;
  tt=t*0.0625;
  t=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
{
ui f;
f=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qian=f/1000;
bai=(f%1000)/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shi=((f%1000)%100)/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ge=((f%1000)%100)%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void Disp_init()
{
P0 = 0x7f;      //显示----
P2 = 0x7f;
Delay(100);
P2 = 0xdf;
Delay(100);
P2 = 0xf7;
Delay(100);
P2 = 0xfd;
Delay(1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if(qian==0)
{
  if(fuhao==1)
  P0=0x7f;      //1011 1111
  else
  P0=0xff;
  P2=0xfd;
  Delay(10);
  P2 = 0xff;
}
else if(qian!=0)
{
  P0 =~led[qian];
  P2 = 0xfd;
  Delay(10);
  P2 = 0xff;
}
if((bai==0)&&(qian==0))
{
  P0=0xff;    //
  P2=0xf7;
  Delay(10);
  P2=0xff;
}
else if((bai==0)&&(qian!=0))
{
  P0=~led[bai];
  P2=0xf7;
  Delay(10);
  P2=0xff;
}
else if(bai!=0)
{
  P0=~led[bai];    //
  P2=0xf7;
  Delay(10);
  P2=0xff;
}
P0=~led_dian[shi];    //
P2=0xdf;
Delay(10);
P2=0xff;
P0=~led[ge];    //显示符号
P2=0x7f;
Delay(10);
P2=0xff;         //关闭显示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 z;
for(z=0;z<100;z++)
{
  Disp_init();
  check_wendu();
}
while(1)
{
  check_wendu();
  for(z=0;z<10;z++)
  Disp_Temperature();
}
}

网友A(2018-04-02):
我点击下载,链接进不去怎么办啊

网友B:
PCB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