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小陀螺仪的源程序及其原理图PCB

楼主:
最小陀螺仪资料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 典型值 0X07 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 典型值 0x00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                 典型值 0x18 不自检 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度计自检及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 典型值 0x01 不自检 2G 5Hz

#define INT_PIN_CFG     0x37
#define INT_ENABLE      0x38
#define INT_STATUS      0x3A    //只读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 典型值 0x00 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只读  默认读出应该是 MPU6050_ID = 0x68

#define MPU6050_ID              0x68
#define MPU6050_DEVICE_ADDRESS  0xD0
#define MPU6050_DATA_START      ACCEL_XOUT_H   //由于数据存放地址是连续的,所以一并读出

MPU6050_RAW_DATA    MPU6050_Raw_Data;
MPU6050_REAL_DATA   MPU6050_Real_Data;

int gyroADC_X_offset=0,gyroADC_Y_offset=0,gyroADC_Z_offset=0;

//MPU6050 初始化,成功返回0  失败返回 0xff
int MPU6050_Initializatio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 0x00;

    IIC_GPIO_Init();  //初始化IIC接口
    HEAT_Configuration();

    if(IIC_Read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WHO_AM_I ,&temp_data ,1)==0) //确定IIC总线上挂接的是否是MPU6050
    {
        if(temp_data != MPU6050_ID)
        {
            printf("error 1A\r\n");
            return 0xff; //校验失败,返回0xff
        }
    }
    else
    {
        printf("error 1B\r\n");
        return 0xff; //读取失败 返回0xff
    }

    if(IIC_Write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PWR_MGMT_1,0x01) == 0xff)    //解除休眠状态
    {
        printf("error 1C\r\n");
        return 0xff;
    }
    if(IIC_Write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SMPLRT_DIV,0x07) == 0xff)//cyq:07 更新频率1khz
    {
        printf("error 1D\r\n");
        return 0xff;
    }
    if(IIC_Write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CONFIG,0x00) == 0xff)
    {
        printf("error 1E\r\n");
        return 0xff;
    }
    if(IIC_Write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GYRO_CONFIG,0x08) == 0xff)
    {
        printf("error 1F\r\n");
        return 0xff;
    }
    if(IIC_Write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ACCEL_CONFIG,0x08) == 0xff)
    {
        printf("error 1G\r\n");
        return 0xff;
    }
    if(IIC_Write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INT_PIN_CFG,0x00) == 0xff)
    {
        printf("error 1H\r\n");
        return 0xff;
    }
    if(IIC_Write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INT_ENABLE,0x01) == 0xff)
    {
        printf("error 1I\r\n");
        return 0xff;
    }

    //MPU6050_Interrupt_Configuration(); //MPU6050中断初始化

    return 0;
}

//MPU6050  数据读取,成功返回0  失败返回 0xff
int MPU6050_ReadData(void)
{
    u8 buf[14];

    if(IIC_ReadData(MPU6050_DEVICE_ADDRESS,MPU6050_DATA_START,buf,14) == 0xff)
    {
        printf("error 1J\r\n");
        return 0xff;
    }
    else
    {
        //读取寄存器原生数据

        MPU6050_Raw_Data.Accel_X = (buf[0]<<8 | buf[1]);
        MPU6050_Raw_Data.Accel_Y = (buf[2]<<8 | buf[3]);
        MPU6050_Raw_Data.Accel_Z = (buf[4]<<8 | buf[5]);
        MPU6050_Raw_Data.Temp =    (buf[6]<<8 | buf[7]);
        MPU6050_Raw_Data.Gyro_X = (buf[8]<<8 | buf[9]);
        MPU6050_Raw_Data.Gyro_Y = (buf[10]<<8 | buf[11]);
        MPU6050_Raw_Data.Gyro_Z = (buf[12]<<8 | buf[13]);

        //将原生数据转换为实际值,计算公式跟寄存器的配置有关
        MPU6050_Real_Data.Accel_X = (float)(MPU6050_Raw_Data.Accel_X)/8192.0; //见datasheet 30 of 47
        MPU6050_Real_Data.Accel_Y = (float)(MPU6050_Raw_Data.Accel_Y)/8192.0; //见datasheet 30 of 47
        MPU6050_Real_Data.Accel_Z = (float)(MPU6050_Raw_Data.Accel_Z)/8192.0; //见datasheet 30 of 47
        MPU6050_Real_Data.Temp =   (float)(MPU6050_Raw_Data.Temp)/340.0+36.53;//见datasheet 31 of 47
        MPU6050_Real_Data.Gyro_X = (float)(MPU6050_Raw_Data.Gyro_X - gyroADC_X_offset)/65.5;     //见datasheet 32 of 47
        MPU6050_Real_Data.Gyro_Y = (float)(MPU6050_Raw_Data.Gyro_Y - gyroADC_Y_offset)/65.5;     //见datasheet 32 of 47
        MPU6050_Real_Data.Gyro_Z = (float)(MPU6050_Raw_Data.Gyro_Z - gyroADC_Z_offset)/65.5;     //见datasheet 32 of 47
    }

    return 0;
}

void MPU6050_Gyro_calibration(void)
{
        u16 i;
        float x_temp=0,y_temp=0,z_temp=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