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OV7670可见光定位源程序 9325tp 320x240液晶显示

楼主(2017-08-09):
OV7670摄像头模块,输出黑白图像的办法:
http://www.51hei.com/bbs/dpj-92273-1.html

OV7670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9325tp.h"
#include "ov7670_fifo.h"
#include "UART.h"

void main_init()
{
        EX0=1;          //红外中断
        IT0=1;    //下降沿有效
}
unsigned char bn=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int  c_data;

        unsigned char tmp;

        main_init();
        UART1_init();
        UART1_Send_String("UART初始化成功!\r\n");

        ILI9325_Initial();
        UART1_Send_String("LCD初始化成功!\r\n");

        CLR_Screen(Blue2);

        FIFO_CS_L();
        FIFO_WE_L();
        do
        {
                tmp = Sensor_init();
        }
        while(!tmp);
        UART1_Send_String("OV7670初始化成功!\r\n");

        EA=1;          //总中断

        while(1)
        {
                while(bn!=2)
                {

                }

                FIFO_RRST_L();        //复位FIFO读指针
                FIFO_RD_L();
                FIFO_RD_H();
                FIFO_RD_L();
                FIFO_RRST_H();
                FIFO_RD_H();

                LCD_SetPos(0,239,0,319);
                EA=0;
                for(a=0;a<320;a++)
                {
                        for(b=0;b<240;b++)
                        {
                                FIFO_RD_L();
                                c_data = CAMERA2MCU_Data;//读高位
                                c_data <<= 8;
                                FIFO_RD_H();
                                FIFO_RD_L();
                                c_data |= CAMERA2MCU_Data;//读低位
                                FIFO_RD_H();

                                Write_Data_U16(c_data);
                        }
                }
                EA=1;
                bn=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bn==0)
        {
                FIFO_WRST_L();    //复位FIFO写指针
                FIFO_RD_L();
                FIFO_RD_H();
                FIFO_RD_L();
                FIFO_WRST_H();
                FIFO_RD_H();
                bn=1;
                FIFO_WE_H();
        }
        else if(bn==1)
        {
                FIFO_WE_L();
                bn=2;
        }
}

ov7670_fifo.c:

/********************AL422+OV7670外接引脚************************/
// 1、SCL_SCCB       摄像头输出配置时钟引脚
// 2、SDA_SCCB       摄像头输出配置数据引脚
// 3、VSYNC          摄像头的帧信号引脚
// 4、WEN(WR)        AL422 FIFO的输入使能引脚
// 5、RRST           AL422 FIFO的输出复位引脚,可以将地址指针值为0
// 6、OE/CS(CS)      AL422 FIFO的输出使能引脚 ,OE为低电平时,允许数据输出 ,高电平时,数据输出高阻态
// 7、RCLK/WR(RD)    AL422 FIFO的读使能引脚
// 8、XCLK           摄像头的时钟信号
// 9、D0~D7          AL422 FIFO的8位数据入口,直接连接摄像头的8位数据输出
/*****************************************************************/

/********************AL422+OV7670外接引脚******************************************/
//1\SIC                P2_0
//2\SID                P2_1
//3\VSYNC              P2_2
//4\WEN                P2_3
//5\RRST               P2_4
//6\CS                 P2_5
//7\WR/(RD)            P2_6
/////////////////////////////////////////////////////////////////////////////////////////
//9\D0~D7              P6_0~P6_7
/**********************************************************************************/

/*************************************AL422+OV7670使用方法*************************/
//1\SCCB      摄像头输出配置
//2\XCLK      为摄像头提供时钟
//3\VSYN      场中断的处理,判断是否需要保存和读取图像
//4\FIFO      对其进行操作,读取图像信息和保存图像信息
/**********************************************************************************/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ov7670_fifo.h"
#include "Sensor_config.h"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n=n>>1;
        while(n--);
}

/*
-----------------------------------------------
   功能: start命令,SCCB的起始信号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
void startSCCB(void)
{
    SCCB_SID_H();     //数据线高电平
    delay_us(50);

    SCCB_SIC_H();     //在时钟线高的时候数据线由高至低
    delay_us(50);

    SCCB_SID_L();
    delay_us(50);

    SCCB_SIC_L();     //数据线恢复低电平,单操作函数必要
    delay_us(50);
}

/*
-----------------------------------------------
   功能: stop命令,SCCB的停止信号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
void stopSCCB(void)
{
    SCCB_SID_L();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D_H();
    delay_us(50);

}

/*
-----------------------------------------------
   功能: noAck,用于连续读取中的最后一个结束周期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
void noAck(void)
{

        SCCB_SID_H();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C_L();
        delay_us(50);

        SCCB_SID_L();
        delay_us(50);

}

/*
-----------------------------------------------
   功能: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到SCCB
   参数: 写入数据
返回值: 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
unsigned char SCCBwriteByte(unsigned char m_data)
{
  unsigned char j,tem;

  for(j=0;j<8;j++) //循环8次发送数据
  {
    if((m_data<<j)&0x80)
    {
       SCCB_SID_H();
    }
    else
    {
       SCCB_SID_L();
    }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C_L();
    delay_us(20);
  }
  //delay_us(50);
  SCCB_SID_IN;/*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10);
  SCCB_SIC_H();
  delay_us(80);

  if(SCCB_SID_STATE){tem=0;}   //SDA=1发送失败,返回0}
  else {tem=1;}   //SDA=0发送成功,返回1
  SCCB_SIC_L();
  delay_us(50);
  SCCB_SID_OUT;/*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 (tem);
}

/*
-----------------------------------------------
   功能: 一个字节数据读取并且返回
   参数: 无
返回值: 读取到的数据
-----------------------------------------------
*/
unsigned char SCCB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read,j;
        read=0x00;

        SCCB_SID_IN;/*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50);
        for(j=8;j>0;j--) //循环8次接收数据
        {
                //delay_us(100);
                SCCB_SIC_H();
                delay_us(50);
                read=read<<1;
                if(SCCB_SID_STATE)
                {
                        read=read+1;
                }
                SCCB_SIC_L();
                delay_us(50);
        }
    SCCB_SID_OUT;/*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read);
}

//功能:写OV7660寄存器
//返回:1-成功        0-失败
unsigned char wr_Sensor_Reg(unsigned char regID, unsigned char regDat)
{
  startSCCB();//发送SCCB 总线开始传输命令
  if(0==SCCBwriteByte(0x42))//写地址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20);
  if(0==SCCBwriteByte(regID))//寄存器ID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20);
  if(0==SCCBwriteByte(regDat))//写数据到积存器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1);//成功返回
}

//功能:读OV7660寄存器
//返回:1-成功        0-失败
unsigned char rd_Sensor_Reg(unsigned char regID, unsigned char *regDat)
{
        //通过写操作设置寄存器地址
        startSCCB();
        if(0==SCCBwriteByte(0x42))//写地址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20);
          if(0==SCCBwriteByte(regID))//积存器ID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delay_us(20);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tartSCCB();
        if(0==SCCBwriteByte(0x43))//读地址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20);
          *regDat=SCCBreadByte();//返回读到的值
          noAck();//发送NACK命令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1);//成功返回
}

/* Sensor_init() */
//返回1成功,返回0失败
unsigned char Sensor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i=0;

  SCCB_SID_OUT;  //AL422+OV7670 控制引脚初始化
  camera_DataIn; //摄像头8位数据端口初始化

  temp=0x80;

  if(0==wr_Sensor_Reg(0x12, temp)) //Reset SCCB
  {
    return 0 ;//错误返回
  }

  delay_us(20000);

  if(0==rd_Sensor_Reg(0x0b, &temp))//读ID
  {
    return 0 ;//错误返回
  }

  if(temp==0x73)//OV7670
  {
    for(i=0;i<OV7670_REG_NUM;i++)
    {
      if( 0==wr_Sensor_Reg(OV7670_reg[i][0],OV7670_reg[i][1]))
      {
        return 0;//错误返回
      }
    }
  }

  else if(temp==0x21)//OV7725
  {
    for(i=0;i<OV7725_REG_NUM;i++)
    {
      if( 0==wr_Sensor_Reg(OV7725_reg[i][0],OV7725_reg[i][1]))
      {
        return 0;//错误返回
      }
    }
  }
  return temp; //ok
}

网友A:
可见光定位,三个LED灯位置如何摆放

网友B(2019-03-11):
楼主大神,我想请教下,你程序里面宏定义了一个#define SCCB_SID_IN       这个有什么意义,还有想问下你这个SCCB的通讯协议是从STM32那个移植过来的吗?

网友C(2020-10-03):
先謝謝你的程序,下周再來測試,希望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