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摄像头实验,任意窗口输出,灰度输出

楼主(2017-08-09):
1.实验描述:
通过config_ov7670_OutPut(u16 xsta,u16 ysta,u16 width,u16 height,u8 ouput_mode)可以设置摄像头显示图片的位置,窗口的大小,显示的模式(彩色还是灰度)。

2.说明:
  灰度输出:将摄像头设置输出为YUV格式(YUYV输出,意思就是第一个字节是Y,第二个字节是U,第三个字节是Y,第四个字节是V轮流输出),取Y分量,去掉U,V,并将Y分量转换为RGB565就可以显示灰度图像了。

3.如何提高帧数:
  a:提高摄像头输出的帧数
  当ov_sta==2的时候们才开始显示图像。如果摄像头能输出30FPS,那么在液晶显示速度足够的情况下,最多只能显示15FPS,所以想要提高显示帧率可以提高摄像头输出的帧率。
  这里有一个公式:1s=510*784*2*2*PCLK*摄像头输出帧数。(至于原理可以看下时序图) 。这里初始化的代码设置的像素输出时钟PCLK为48MHZ,所以我们只能输出30FPS,可以通过设置0x6b将PCLK的时钟设置为96MHZ(最高了,外部输入时钟为12MHZ 这了8倍频),那么就可以输出60FPS,就可以提高显示的帧率了。
  b:送数据的显示速度,例如 用FSMC控制液晶,快速IO,移位等等。

4.如何调试:
利用usmart调试摄像头很方便的哦, 将函数config_ov7670_OutPut(u16 xsta,u16 ysta,u16 width,u16 height,u8 ouput_mode)和SCCB_WR_Reg(u8 reg,u8 data)添加到usmart_config.c文件就好了^_^

源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t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mart.h"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extern u8 data_ready;

u16 color_r;
u16 color_g;
u16 color_b;

//设置CPU的频率
void ov7670_clock_set(u8 PLL)
{
        u8 temp=0;
        RCC->CFGR&=0XFFFFFFFC;
        RCC->CR&=~0x01000000;
        RCC->CFGR&=~(0XF<<18);
        PLL-=2;//抵消2个单位
        RCC->CFGR|=PLL<<18;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ACR|=0x12;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
        RCC->CFGR|=0x02;
        while(temp!=0x02)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
{
        u32 i,j;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OV7670_RCK_H;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_H;
                if(ov7670_config.mode){
                        for(i=0; i<ov7670_config.height; i++)
                        {
                        //        LCD_SetCursor(i+ov7670_config.xsta,ov7670_config.ysta);        //设置光标位置
                        //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 j<ov7670_config.width; j++)
                                {
                                        OV7670_RCK_L;
                                        color = 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因为设置的是 YUYV输出,第二个字节没用,不需要读
                                //        color |= GPIOC->IDR&0XFF;        //
                                        OV7670_RCK_H;

                                        color_r = color&0xf800;
                                        color_b = color>>11;
                                        color >>=5;
                                        color_g =color&0x07e0;

                                        LCD->LCD_RAM= color_r + color_g + color_b;
                                }

                        }
                }else{
                        for(i=0; i<ov7670_config.height; i++)
                        {
                        //        LCD_SetCursor(i+ov7670_config.xsta,ov7670_config.ysta);        //设置光标位置
                        //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 j<ov7670_config.width; j++)
                                {
                                        OV7670_RCK_L;
                                        color = 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 |= 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LCD->LCD_RAM=color;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KEY_Init();
        TPAD_Init(72);                        //触摸按键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14");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OV7670 Init OK");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CS=0;

        config_ov7670_OutPut(20,60,320,240,1);

        while(1)
        {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
}

源码以及参考的文档见附件:

摄像头实验(彩色,灰度,
ov7670摄像头分辨率设置方法详解:
http://www.51hei.com/bbs/dpj-922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