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电赛-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I题)分析与讨论

楼主(2017-08-10):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
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I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其构成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参赛者自 行搭建不小于 80cm×80cm×80cm 的立方空间(包含顶部、底部和 3 个侧面)。
顶部平面放置 3 个白光 LED,其位置和角度自行设置,由 LED 控制电路进 行控制和驱动;底部平面绘制纵横坐标线(间隔 5cm),并分为 A、B、C、
D、E 五个区域,如图 2 所示。要求在 3 个 LED 正常照明(无明显闪烁)的 情况下,测量电路根据传感器检测的信号判定传感器的位置。

图 1  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示意图        图 2  底部平面坐标区域图

1.基本要求
(1)传感器位于 B、D 区域,测量电路能正确区分其位于横坐标轴的上、 下区域。
(2)传感器位于 C、E 区域,测量电路能正确区分其位于纵坐标轴的左、 右区域。
(3)传感器位于 A 区域,测量显示其位置坐标值,绝对误差不大于 10cm。
(4)传感器位于 B、C、D、E 区域,测量显示其位置坐标值,绝对误差不 大于 10cm。
(5)测量电路 LCD 显示坐标值,显示分辨率为 0.1cm。
2.发挥部分
(1)传感器位于底部平面任意区域,测量显示其位置坐标值,绝对误差不 大于 3cm。
(2)LED 控制电路可由键盘输入阿拉伯数字,在正常照明和定位(误差满 足基本要求(3)或(4))的情况下,测量电路能接收并显示 3 个 LED 发 送的数字信息。
(3)LED 控制电路外接 3 路音频信号源,在正常照明和定位的情况下,测 量电路能从 3 个 LED 发送的语音信号中,选择任意一路进行播放,且 接收的语音信号均无明显失真。
(4)LED 控制电路采用+12V 单电源供电,供电功率不大于 5W。
(5)其他。
三、说明

1.LED 控制电路和测量电路相互独立。
2.顶部平面不可放置摄像头等传感器件。
3.  传感器部件体积不大于 5cm×5cm×3cm,用“┼”表示检测中心位置。
4.  信号发生器或 MP3 的信号可作为音频信号源。
5.  在 LED 控制电路的 3 个音频输入端、测量电路的扬声器输入端和供电电 路端预留测试端口。

6.  位置绝对误差:

式中 x 、 y 为测得坐标值,x0、y0 为实际坐标值。

7.  每次位置测量开始后,要求 5s 内将测得的坐标值锁定显示。
8.  测试环境:关闭照明灯,打开窗帘,自然采光,避免阳光直射。

四:评分标准

项目主要内容满分

设计报告

系统方案
比较与选择方案描述
4
理论分析与计算

定位方法 信息发送接收方法 抗干扰方法 误差分析
6
电路与程序设计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4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方案
  测试结果完整性 测试结果分析
4
设计报告结及规范 性

  摘要 正文结构 图表规范性
2
合计
20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所有题目详见:

网友A:
如何实现2值化

网友B:
如何使用摄像头定位三个目标

网友C:
网上有现成的二值化代码

网友D:
有人吗,交流一下

网友E:
用摄像头做传感器吗

网友E:
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F:
摄像头 光强传感器 光敏二极管测角度

网友G:
单单用光敏电阻采光可以吗

网友H:
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I:
使用树莓派+官方自带的摄像头里,有可以拍照强光的参数,直接呈现出三个点,都不用考虑自然光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用摄像头做传感器吗

不是的题目要求不使用摄像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是的题目要求不使用摄像头

要求是上方不可用摄像头,没限制下方的

网友K:
灯的位置怎么摆放的

网友L:
如何用光敏电阻测出灯的频闪次数?小白不会写程序啊!!!

网友M:
用三点定位法

网友M:
考虑一下光强和距离的关系

网友N:
网上都没找到二值化代码 也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O:
用的光敏传感器,摄像头不可使用吧

网友F(2018-01-21):
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论坛突然给我跳到这里了。看来很智能啊,我今年就是这个题目,完成了基本要求。现在不太方便,过几天有空把资料写一份给大家吧

网友P(2018-03-11):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论坛突然给我跳到这里了。看来很智能啊,我今年就是这个题目,完成了基本要求。现在不 ...

可以传一份这个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论坛突然给我跳到这里了。看来很智能啊,我今年就是这个题目,完成了基本要求。现在不 ...

我去年也是做的这个题,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R(2018-04-16):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论坛突然给我跳到这里了。看来很智能啊,我今年就是这个题目,完成了基本要求。现在不 ...

求大神给份资料 日后必有重谢

网友S(2018-05-16):
引用 网友T:

能用什么摄像头做?

网友S:
能给些资料吗···求大佬帮助····

网友U:
学习一下有没有资料

网友V(2018-10-24):
它是怎么测出X,Y的值得?

网友W(2018-12-27):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论坛突然给我跳到这里了。看来很智能啊,我今年就是这个题目,完成了基本要求。现在不 ...

请问一下2017年电子竞赛题目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的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毕设有一部分和这个有关,邮箱1084931889@qq.com,非常感谢

网友X(2019-03-15):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论坛突然给我跳到这里了。看来很智能啊,我今年就是这个题目,完成了基本要求。现在不 ...

能把资料传一份给我吗,想看看怎么做的

网友Y(2019-04-23):
给位大佬好,哪位大佬能分享2017年电子竞赛的I资料,求大佬发一下2336839850@qq.com

网友Z:
我想问一下这个的套件在哪里可以买到呀

网友AA:
感觉有点难

网友AB:
请问,光敏传感器用了几个?

网友AC(2019-08-02):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论坛突然给我跳到这里了。看来很智能啊,我今年就是这个题目,完成了基本要求。现在不 ...

可以发份资料吗这几天在研究往年国赛的试题过几天参加比赛感谢大赛。

网友AD(2021-01-03):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论坛突然给我跳到这里了。看来很智能啊,我今年就是这个题目,完成了基本要求。现在不 ...

今年需要做这个设计,可以给一份资料看看吗,谢谢大佬

网友AE(2023-09-07):
请问有大佬使用的摄像头做的可见光定位吗,求一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