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电赛-自动泊车系统(L题)分析与讨论

楼主: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
自动泊车系统(L 题)
【高职高专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自动泊车系统,要求电动小车能自动驶入指定的停车位,停 车后能自动驶出停车场。停车场平面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其停车位有两种规格,01~04 称为垂直式停车位,05、06 称为平行式停车位。图中“ ”为 LED 灯。

图 1        停车场平面示意图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停车场中的控制装置能通过键盘设定一个空车位,同时点亮对应空车位的 LED 灯。
(2)控制装置设定为某一个垂直式空车位。电动小车能自动驶入指定的停 车位;驶入停车位后停车 5s,停车期间发出声光信息;然后再从停车位驶出停 车场。要求泊车时间(指一进一出时间及停车时间)越短越好。
(3)停车场控制装置具有自动计时计费功能,实时显示计费时间和停车费。 为了测评方便,计费按每 30 秒 5 元计算(未满 30 秒按 5 元收费)。
2.发挥部分
(1)电动小车具有检测并实时显示在泊车过程中碰撞隔板次数的功能,要 求电动小车周边任何位置碰撞隔板都能检测到。
(2)电动小车能自动驶入指定的平行式停车位;驶入停车位后停车 5s,停 车期间发出声光信息;然后从停车位驶出停车场。要求泊车时间越短越好。
(3)要求碰撞隔板的次数越少越好。
(4)其他。

三、说明

1. 测试时要求使用参赛队自制的停车场地装置。上交作品时,需要把控制 装置与电动小车一起封存。
2.  停车场地可采用木工板制作。板上的隔板也可采用木工板,其宽度为 2cm, 高度为 20cm;计费线和车位线的宽度为 1cm,可以涂墨或粘黑色胶带。示意图 中的虚线、电动小车模型和尺寸标注线不要绘制在板上。为了长途携带方便,建 议在图 1 中虚线 AB 处将停车场地分为两块,测试时再拼接在一起。
3. 允许在隔板表面安装相关器件,但不允许在停车场地地面设置引导标志。
4. 电动小车为四轮电动小车,其地面投影为长方形,外围尺寸(含车体上 附加装置)的限制为:长度≥26cm,宽度≥16cm,高度≤20cm,行驶过程中不 允许人工遥控。要求在电动小车顶部明显标出电动小车的中心点位置,即横向与 纵向两条中心线的交点。
5. 当电动小车运行前部第一次通过计费线时开始计时,小车运行前部再次通 过计费线时停止计时。
6.若电动小车泊车时间超过 4 分钟即结束本次测试,已完成的测试内容(含 计时和计费的测试内容)仍有效,但发挥部分(3)的测试成绩计 0 分。

四、评分标准

设计报告

项目要内容  分数
  系统方案
比较与选择方案描述
2
理论分析与计算
  自动泊车原理分析
  电动小车的设计 计时、计费功能的实现 碰撞检测功能的实现
8
  电路与程序设计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4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方案及测试条件
  测试结果完整性 测试结果分析
4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  设计报告正文的结构 图表的规范性
2
  合计
20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所有题目详见:

网友A(2017-08-11):
请教:这里题目中,采用什么方式作为引导,将小车精确停入库中?
是否可以使用红外线,或者激光

网友B(2017-12-15):
楼主在吗?我想像你单独请教点问题

网友C(2018-07-08):
今年省赛就让我们练习这个

网友D(2018-11-10):
请问大家都是如何实现小车总控与车库总控之间的通信的呢?

网友E(2019-06-03):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家都是如何实现小车总控与车库总控之间的通信的呢?

你的问题解决了嘛  想请教你一点问题

网友F(2019-07-08):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里题目中,采用什么方式作为引导,将小车精确停入库中?
是否可以使用红外线,或者激光

红外线

网友G:
采用红外测距进行定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里题目中,采用什么方式作为引导,将小车精确停入库中?
是否可以使用红外线,或者激光

我觉得倒车入库,科二的那个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I:
拿四路超声波定位,可以精准定位入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