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电赛-管道内钢珠运动测量装置(M题)分析与讨论

楼主: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
管道内钢珠运动测量装置(M 题)
【高职高专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管道内钢珠运动测量装置,钢珠运动部分的结构如图 1 所示。 装置使用 2 个非接触传感器检测钢珠运动,配合信号处理和显示电路获得钢珠的 运动参数。

图 1 钢珠运动部分的结构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规定传感器宽度 w≤20mm,传感器 1 和 2 之间的距离 l 任意选择。
(1)按照图 1 所示放置管道,由 A 端放入 2~10 粒钢珠,每粒钢珠放入的时 间间隔≤2s,要求装置能够显示放入钢珠的个数。
(2)分别将管道放置为 A 端高于 B 端或 B 端高于 A 端,从高端放入 1 粒钢

珠,要求能够显示钢珠的运动方向。
(3)按照图 1 所示放置管道,倾斜角ɑ为 10o~80o之间的某一角度,由 A 端 放入 1 粒钢珠,要求装置能够显示倾斜角ɑ的角度值,测量误差的绝对 值≤3o。
2.发挥部分
设定传感器 1 和 2 之间的距离 l 为 20mm,传感器 1 和 2 在管道外表面 上安放的位置不限。
(1)将 1 粒钢珠放入管道内,堵住两端的管口,摆动管道,摆动周期≤1 s, 摆动方式如图 2 所示,要求能够显示管道摆动的周期个数。
(2)按照图 1 所示放置管道,由 A 端一次连续倒入 2~10 粒钢珠,要求装置 能够显示倒入钢珠的个数。
(3)按照图 1 所示放置管道,倾斜角ɑ为 10o~80o之间的某一角度,由 A 端 放入 1 粒钢珠,要求装置能够显示倾斜角ɑ的角度值,测量误差的绝对值≤3o。
(4)其他。

注:A端由最高处向下到达最低处,再由最低处回
到最高处为1个摆动周期,摆动角度上下对称。

图 2 管道摆动方式
三、说明

1.管道采用市售非透明 4 分(外径约 20 mm)硬塑料管材,要求内壁光滑,没 有加工痕迹,长度为 500 mm。钢珠直径小于管道内径,具体尺寸不限。
2.发挥部分(2),“由 A 端一次连续倒入 2~10 粒钢珠”的推荐方法:将硬纸卷 成长槽形状,槽内放入 2~10 粒钢珠,长槽对接 A 端管口,倾斜长槽将全部钢珠 一次倒入管道内。
3.所有参数以 2 位十进制整数形式显示;基本部分(2)A 端向 B 端运动方向 显示“01”,B 向 A 端运动方向显示“10”。

四、评分标准

设计报告

项目要内容 满分
  装置方案
  总体方案设计
2
理论分析与计算
  测量方法的选择与工作原理分析
  检测电路的原理分析计算 显示电路的原理与分析
9
  电路与程序设计
  总体电路图;程序流程图
4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调试方法与仪器
  测试数据完整性 测试结果分析
3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设计报告正文的结构
  图表的规范性
2

20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所有题目详见:

网友A(2017-11-25):
用stm32实现的源码:http://www.51hei.com/bbs/dpj-99506-1.html

网友B(2018-05-28):
有没有制作出的图片,或者提供制作方案,感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实现的源码:http://www.51hei.com/bbs/dpj-99506-1.html

有没有报告啊

网友D(2019-03-15):
有没有电路总体设计的原理图和PCB图 设计报告 谢谢

网友E(2020-11-24):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实现的源码:http://www.51hei.com/bbs/dpj-99506-1.html

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