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楼主:
- /***************************************************************
- 系统名称:电子万年历
- 日期:2008,7,18
- 功能描述:LCD12864串行模式显示,DS1302读取时间年月份,
- 18B20 读取温度
- ****************************************************************/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stdio.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LCD12864相关声明-----------------------------*/
- #define com 0
- #define dat 1
- sbit cs =P1^6;
- sbit sid=P1^4;
- sbit sck=P1^2;
- uchar code TAB1[]={"电字钟w418781840"};//第一行初始化.
- uchar code TAB2[]={"20 年 月 日"}; //第二行
- uchar code TAB3[]={"星期 : : "}; //第三行
- uchar code TAB4[]={"室温: ℃"}; //第四行
- /*----------------------DS1302相关声明-------------------------*/
- char TAB_1302[]={ 0x00,0x29,0x02, //秒:分:时.
- 0x18,0x06,0x06,0x08}; //日:月:星期:年.
- uchar code TAB_XQ[]={"一二三四五六日"};//把DS1302数字日期转换为中文字符.
- sbit T_CLK=P2^4; /* 实时时钟的时钟线引脚*/
- sbit T_IO=P2^5; /* 实时时钟的数据线*/
- sbit T_RST=P2^6; /* 实时时钟的复位线引脚*/
- uchar bdata datbyte;
- sbit datbyte0=datbyte^0;
- sbit datbyte7=datbyte^7;
- /*--------------18B20相关声明-------------------------------*/
- uchar dis1[16];
- sbit DQ=P1^0; /*DS18B20温度检测*/
- /*----------键盘相关声明-------------------------------------*/
- sbit key=P3^2; //功能键
- sbit key1=P3^3; //只有加1键
- uchar sum,keyflag=0; //调用时,分,秒,标志,调用键盘处理标志.
- /*--------------以下为LCD12864相关函数--------------------------*/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1ms(uint x)
- 函数功能: 延时1MS
- ***************************************************************/
- void delay1ms(uint x)
- {
- uint i,j;
- for(i=0;i<x;i++)
- for(j=0;j<120;j++);
- }
-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64byte(uchar byte)
- 函数功能: 写字节
- **************************************************************/
- void w_12864byte(uchar byte)
- {
- uchar i;
- for(i=0;i<8;i++)
- {
- sck=0;
- byte<<=1;
- sid=CY;
- sck=1;
- }
- }
- /**************************************************************
- 函数名称:uchar r_12864byte(void)
- 函数功能: 读字节
- ***************************************************************/
- uchar r_12864byte(void)
- {
- uchar i,temp1,temp2;
- temp1 = 0;
- temp2 = 0;
- for(i=0;i<8;i++)
- {
- temp1=temp1<<1;
- sck = 0;
- sck = 1;
- sck = 0;
- if(sid) temp1++;
- }
- for(i=0;i<8;i++)
- {
- temp2=temp2<<1;
- sck = 0;
- sck = 1;
- sck = 0;
- if(sid) temp2++;
- }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
- /**************************************************************
- 函数名称:void c_12864busy( void )
- 函数功能: 检测忙函数
- **************************************************************/
- void c_12864busy( void )
- {
- do
- w_12864byte(0xfc); //11111,RW(1),RS(0),0
- while(0x80&r_12864byte());
-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64(bit dat_com,uchar byt)
- 函数功能: 写入函数
- ***************************************************************/
- void w_12864(bit dat_com,uchar byt)
- {
- uchar temp;
- if(dat_com==0) //为零,写入指令
- temp=0xf8; //11111,RS(0),RW(0),0
- else //否则,写入数据
- temp=0xfa; //11111,RS(1),RW(0),0
- cs=1;
- c_12864busy();
- w_12864byte(temp);
- w_12864byte(byt&0xf0); //写入高四位
- w_12864byte(byt<<4); //写入低四位
- cs=0;
-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12864(void)
- 函数功能:初始化12864
- ***************************************************************/
- void init_12864(void)
- {
- w_12864(com,0x30); //基本指令功能.
- w_12864(com,0x0c); //显示打开,关光标,反白关.
- w_12864(com,0x01); //清屏指令.
- w_12864(com,0x06); //AC自动加一
- /*----------------以下为DS1302相关函数-------------------------*/
- /**************************************************************
- 函数名称:void w_1302byte(uchar date)
- 函数功能:写一个字节(上升沿)
- ***************************************************************/
- void w_1302byte(uchar date)
- { uchar i;
- datbyte=date;
- for(i=0;i<8;i++)
- { T_IO=datbyte0; //写最低位
- T_CLK=0;
- T_CLK=1;
- datbyte>>=1;
- }
- }
- /**************************************************************
- 函数名称:uchar r_1302byte(void)
- 函数功能:读一个字节(下降沿)
- ***************************************************************/
- uchar r_1302byte(void)
- { uchar i;
- datbyte=0;
- for(i=0;i<8;i++)
- { datbyte7=T_IO; //读最低位
- T_CLK=1;
- T_CLK=0;
- datbyte>>=1;
- }
- return(datbyte);
- }
-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e)
-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写数据
-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e)
- { T_RST=0;
- T_CLK=0;
- T_RST=1;
- w_1302byte(addr);
- w_1302byte(date);
- T_CLK=0;
- T_RST=0;
- }
- /**************************************************************
- 函数名称: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
-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读数据
- ****************************************************************/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
- { uchar dat1,dat2,temp;
- T_RST=0;
- T_CLK=0;
- T_RST=1;
- w_1302byte(addr);
- temp=r_1302byte();
- T_RST=0;
- T_CLK=0;
- dat1=temp/16;
- dat2=temp%16;
- temp=dat1*10+dat2;
- return(temp);
- }
-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1302(void)
- 函数功能: 初始化
- *****************************************************************/
- void init_1302(void)
- { uchar i;
- uchar addr=0x80;
- write_1302(0x8e,0x00);
- for(i=0;i<7;i++)
- {
- write_1302(addr,TAB_1302[i]);
- addr+=2;
- }
- write_1302(0x8e,0x80);
- }
- /****************************************************************
- 函数名称:void get_1302(void)
- 功能说明:读取DS1302时钟信息.
- *****************************************************************/
- void get_1302(void)
- { uchar i,addr=0x81;
- for(i=0;i<7;i++)
- { TAB_1302[i]=read_1302(addr);
- addr+=2;
- }
- }
- /*---------------以下为18B20相关函数-----------------------------*/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 (uint x)
- 功能说明:若机器周期为1us,则本延时程序为延时 4*x(us)
- ******************************************************************/
- void delay (uint x) //本板延时8us
- {
- while (--x);
- }
- /*****************************************************************
- 函数名称:uchar bus_rest(void)
- 功能说明:产生单总线系统信号的总线复位信号,并返回
- 总线上是否存在单总线器件信息
- ******************************************************************/
- uchar bus_rest(void)
- {
- uchar presence;
- DQ=0; //将DQ信号线拉低
- delay(29); //持续48US
- DQ=1; //释放总线
- delay(3); //等待从设备将总线拉低
- presence=DQ; //保存当前总线状态
- delay(25); //等待总线初始化过程结束
- return presence;//返回是否有从设备将总线拉低
- /****************************************************************
- 函数名称:uchar r_1820BYTE(void)
- 功能说明:向单总线读取一个数据字节
- *****************************************************************/
- uchar r_1820BYTE(void)
- {
- uchar i=0;
- uchar date = 0;
- for (i=8;i>0;i--)
- {
- DQ = 0; // 将DQ信号线拉低启动读时隙
- DQ=1;// 释放总线,等待从机动车辆返回数据位
- delay(1); //越接近15us越好; 准备采样总线上的信号
- date>>=1 ;
- if (DQ)
- date=date|0x80;
- delay(6);
- }
- return(date);
- }
-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0Byte(uchar bytevalue)
- 功能说明:向单总线写一个数据字节
- ******************************************************************/
- void w_1280Byte(uchar bytevalue)
- {
- uchar i;
- for(i=0;i<8;i++)
- {
- DQ=0; // 将DQ信号线拉低启动读时隙
- DQ=bytevalue&0x01; //
- delay(5);//等待写时隙结束
- DQ=1; //释放
- bytevalue>>=1;
- delay(5); ////等待写时隙结束
- /*****************************************************************
- 函数名称:uint read_T(void)
- 功能说明:读取1820温度
- *******************************************************************/
- uint read_T(void)
- {
- uchar a=0;
- uchar b=0;
- uint t=0;
- bus_rest();
- w_1280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 w_1280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模数转化;
- bus_rest();
- w_1280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 w_1280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
- a=r_1820BYTE();// 低8位
- b=r_1820BYTE();// 高8位
- t=(b*256)+a;
- return(t);
- }
- /**************************************************************
- 函数名称:void show_T(uint temp)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
- **************************************************************/
- void show_T(uint temp)
- {
- int i;
- float ftemp;
- ftemp = temp* 0.0625;
- sprintf(dis1,"%f",ftemp);//把温度值写入数组内存
- w_12864(com,0x98+3);
- for(i=0;i<5;i++)
- w_12864(dat,dis1[i]); //写入温度
- /*---------------以下为显示相关函数--------------------------*/
- /******************************
- 函数名称: void fenli(uchar x,uchar y,uchar val)
- 功能描述: 指定位置写入数据
- ********************************/
- void fenli(uchar x,uchar y,uchar val)
- { uchar ge,shi,addr,i=0;
- if(val==5)//这里把星期数字显示的转换为中文
- {
- w_12864(com,0x88+2);
- for(i=0;i<2;i++)
- { //一个汉字写两次
- if(TAB_1302[5]==0)w_12864(dat,TAB_XQ[i]);
- if(TAB_1302[5]==1)w_12864(dat,TAB_XQ[2+i]); //
- if(TAB_1302[5]==2)w_12864(dat,TAB_XQ[3+i]); //!!??星期三显示没规律,不知咋回事.
- if(TAB_1302[5]==3)w_12864(dat,TAB_XQ[5+i]);
- if(TAB_1302[5]==4)w_12864(dat,TAB_XQ[7+i]);
- if(TAB_1302[5]==5)w_12864(dat,TAB_XQ[9+i]);
- if(TAB_1302[5]==6)w_12864(dat,TAB_XQ[11+i]);
- }
- }
- else
- shi=TAB_1302[val]/10;//分离十位
- ge=TAB_1302[val]%10;
- if(x==1)x=0x80;
- if(x==2)x=0x90;
- if(x==3)x=0x88;
- if(x==4)x=0x98;
- addr=x+y;
- w_12864(com,addr);//指定位置
- w_12864(dat,0x30+shi);//写入
- w_12864(dat,0x30+ge);
- }
- }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void)
- 功能描述: 显示函数
- **************************************************************/
- void display(void)
- { get_1302(); //读1302
- fenli(3,7,0); //读秒
- fenli(3,5,1); //读分
- fenli(3,3,2); //读时
- fenli(2,5,3); //读日
- fenli(2,3,4); //读月
- fenli(3,2,5); //读星期
- fenli(2,1,6); //读年
- /*---------------按键处理相关函数--------------------------*/
- /************************************************************
- 函数名称:void scanner()
- 功能描述: 按键函数
- *************************************************************/
- void scanner()
- { uchar i,j;
- if(!key) //功能键按下
- { delay1ms(500); //延时500MS
- if(!key) //还按下,退出时间调整
- { keyflag=0; //标志位为0
- sum=0; //清0
- w_12864(com,0x0c);//清闪烁
- for(i=0;i<7;i++)//十进制转十六进制
- { j=TAB_1302[i]/10;
- TAB_1302[i]=TAB_1302[i]%10;
- TAB_1302[i]=TAB_1302[i]+16*j;
- }
- init_1302(); //写入1302
- while(!key); //等待释放
- delay1ms(10); //延时消抖
- else //500MS内放开
- { keyflag=1; //标志为1,进行时间调整
- sum++; //功能键加1
- if(sum==8)
- sum=0;
- switch(sum)
- { case 1: //
- { w_12864(com,0x98+7);
- w_12864(com,0x0f);
- break;
- }
- case 2: //为2,年闪烁
- w_12864(com,0x90+1);
- break;
- case 3: //月闪烁
- w_12864(com,0x90+3);
- break;
- case 4: //日闪烁
- w_12864(com,0x90+5);
- break;
- case 5: //星期闪烁
- w_12864(com,0x88+2);
- break;
- case 6: //分闪烁
- w_12864(com,0x88+5);
- break;
- case 7: //时闪烁
- w_12864(com,0x88+3);
- break;
- }
- }
- }
- if(sum) //功能键按下
- {
- if(!key1)
- { delay1ms(10);
- if(!key1)
- { while(!key1);//等待加1键释放
- delay1ms(10);
- if(sum==1)
- { //备用
- }
- if(sum==2)
- { TAB_1302[6]++;
- if(TAB_1302[6]==100)
- TAB_1302[6]=0;
- fenli(2,1,6);
- w_12864(com,0x90+1);//闪烁归位
- }
- if(sum==3)
- { TAB_1302[4]++;
- if(TAB_1302[4]==13)
- TAB_1302[4]=1;
- fenli(2,3,4);
- w_12864(com,0x90+3);
- }
- if(sum==4)
- { TAB_1302[3]++;
- if(TAB_1302[3]==32)
- TAB_1302[3]=1;
- fenli(2,5,3);
- w_12864(com,0x90+5);
- }
- if(sum==5)
- { TAB_1302[5]++;
- if(TAB_1302[5]==7)
- TAB_1302[5]=0;
- fenli(3,2,5);
- w_12864(com,0x88+2);
- }
- if(sum==6)
- { TAB_1302[1]++;
- if(TAB_1302[1]==60)
- TAB_1302[1]=0;
- fenli(3,5,1);
- w_12864(com,0x88+5);
- }
- if(sum==7)
- { TAB_1302[2]++;
- if(TAB_1302[2]==24)
- TAB_1302[2]=0;
- fenli(3,3,2);
- w_12864(com,0x88+3);
- }
- }
- }
- }
- }
- //=============================================================
- void init(void)
- {
- uchar i;
- init_12864();
- init_1302();
- while(TAB1[i]!='\0')
- {
- w_12864(dat,TAB1[i]);
- i++;
- }
- i=0;
- w_12864(com,0x90);
- while(TAB2[i]!='\0')
- {
- w_12864(dat,TAB2[i]);
- i++;
- }
- i=0;
- w_12864(com,0x88);
- while(TAB3[i]!='\0')
- {
- w_12864(dat,TAB3[i]);
- i++;
- }
- i=0;
- w_12864(com,0x98);
- while(TAB4[i]!='\0')
- {
- w_12864(dat,TAB4[i]);
- i++;
- }
- }
-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 函数功能:
- **************************************************************/
- main()
- {
- init();
- while(1)
- {
- scanner(); //检测键盘
- if(!keyflag) //标志为0
- { display(); //调用显示
- show_T(read_T()); //显示温度
- delay1ms(500);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