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8b20,LCD1602显示,可是什么都显示不了

楼主(2017-08-10):
用ds18b20,LCD1602显示,可是什么都显示不了;下面是我的我的程序,帮我看看哪里错了。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play[2];
uint temp;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P2^7;
sbit DQ=P1^1;

uchar code tab[]="temperature:";
uchar code tab1[]="00oC";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delay1us(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delay1ms(5);
  E=1;
  delay1ms(5);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E=0;
  P2=dat;
  delay1ms(5);
  E=1;
  delay1ms(5);
  E=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ds18b20init()
{
  DQ=0;
  delay1us(480);
  DQ=1;
  delay1us(80);
  DQ=0;
  delay1us(480);
}

void ds18b20write_dat(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0;
    delay1us(15);
    DQ=dat;
    dat<<=1;
    delay1us(60);
    DQ=1;
  }
}

uchar ds18b20read_dat( )
{
  uchar i,bi,byte;
  uchar dat;
  for(i=8;i>0;i--)
  {
   DQ=0;
   delay1us(1);
   DQ=1;
   delay1us(10);
   bi=dat;
   byte=(byte>>1)|(bi<<7);
   delay1us(45);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_dat(0xcc);
   ds18b20write_dat(0x44);

}

uint ds18b20readtemp()
{
   uchar tmh,tml;
   temp=0;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_dat(0xcc);
   ds18b20write_dat(0xbe);
   tml=ds18b20read_dat();
   tmh=ds18b20read_dat();
   temp=tmh;
   temp<<=8;
   temp=temp|tml;
   return temp;
}

void dispplay()
{
  uchar i,tp;
  tp=temp*0.625;

  diplay[0]=tp/10+0x30;
  diplay[1]=tp/1+0x30;

  write_com(0x80);
   for(i=0;i<14;i++)
   {
     write_dat(tab[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5;i++)
   {
      write_dat(tab1[i]);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s18b20readtemp();
     dispplay();
  }
}

网友A: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delay1ms(5);
  E=1;
  delay1ms(5);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E=0;
  P2=dat;
  delay1ms(5);
  E=1;
  delay1ms(5);
  E=0;
}
把上面的数据口P2改为P0试试,肯定不会是P2了。P0,P1,P3都有可能。P0可能性较大。

网友B:
你可以就用数码管显示呀,简单点。

网友C:
个人认为LCD1602比数码管还好用呢,正确驱动过后写成库文件,以后都直接调用,很方便的。你这个问题的话,我建议先只写1602的程序先,达到想让1602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的地步后,再回入18b20程序。

网友D:
背景灯亮吗?

网友E:
1602第三脚直接接地试试,我上回有个2402没显示,把3脚直接接地,就会有很淡的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