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 PCB底层顶层制作求教

楼主(2017-08-10):
如题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那个不是洞洞板就可以搞定吗

网友B:
先去画,之后才能问出有水准的问题。

网友C:
没什么过多的要求;基础如下:
1、安装Altium Designer Summer等PCB软件
2、建立工程,建立PCB工程
3、放置元器件,绘制原理图
4、根据PCB板大小摆放元器件,原理图导入,设置布线规则,布线检查并优化。
5、焊盘、过孔、增加通地孔、铺铜等后期处理。
6、外发打样

网友D:
单层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是要考虑好元件布局问题

网友E:
电容,电阻,晶振尽量往底层放,顶层只留芯片,焊盘,jlink口,提示灯,复位键

网友F:
先把图画出来

网友G:
三楼正解,楼主应该多学习PCB软件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