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怎么退出掉电模式

楼主(2017-08-10):
请问大神单片机掉电模式在keil仿真中能模拟退出吗?

楼主:
我在程序中设置的P3.6口下降沿外部中断,仿真进入掉电模式后就停止不动,然后把P3.6勾选为低,程序还是不动,是方法不对还是没这功能?

网友A(2024-03-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Proteus中进入掉电后无法利用外部中断唤醒了。

网友B:
硬件仿真?

网友C:
软件仿真就不要考虑这些无聊的问题了。

网友D:
Keil MDK-ARM v5.26 和以上版本应该支持模拟掉电模式退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程序中设置的P3.6口下降沿外部中断,仿真进入掉电模式后就停止不动,然后把P3.6勾选为低,程序还是不动 ...

大哥,我刚才没看见您是2017年发的帖子,刚才回复给您的应该也都是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