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移植的Nokia5110的代码驱动基于K60

楼主(2017-08-10):
使用的是山外的库函数

#include "nokia5110.h"
#include "fontbank.h"
#include "MK60_gpio.h"

void Nokia5110_Send(uint8 data, DCType dc)
{
  uint8 i;
  if(dc == DC_DATA)
    Nokia5110_DC_DATA();
  else
    Nokia5110_DC_CMD();
   for(i=0; i<8; i++)
  {
    if((data<<i)&0x80)
      Nokia5110_DIN_H();
    else
      Nokia5110_DIN_L();
      Nokia5110_CLK_L();
      DELAY_US(1);
      Nokia5110_CLK_H();
  }
}

void Nokia5110_Init(void)
{
   gpio_init(PTD1,GPO,1);
   gpio_init(PTD2,GPO,1);
   gpio_init(PTD3,GPO,1);
   gpio_init(PTD4,GPO,1);
   gpio_init(PTD5,GPO,1);
   gpio_init(PTD6,GPO,1);

    Nokia5110_LIGHT_ON();   //打开背光灯
    Nokia5110_RST_L();
    DELAY_US(10);          //这个延时是必须的
    Nokia5110_RST_H();

    Nokia5110_CE_H();
    Nokia5110_CE_L();
                     //设置LCD
    Nokia5110_Send(0x21, DC_CMD);        //使用扩展命令设置Nokia5110模式
    Nokia5110_Send(0xC8, DC_CMD);        //设置偏置电压
    Nokia5110_Send(0x06, DC_CMD);        //温度校正
    Nokia5110_Send(0x13, DC_CMD); //1:48
    Nokia5110_Send(0x20, DC_CMD);        //使用基本命令
    Nokia5110_Send(0x0E, DC_CMD);        //设定显示模式,反转显示

    Nokia5110_Clear();
}

void Nokia5110_Clear(void)
{
    uint16 i;
    Nokia5110_Send(0x40,DC_CMD);  //设置RAM的Y坐标地址为0
    Nokia5110_Send(0x80,DC_CMD);  //设置RAM的X坐标地址为0

    for(i=0; i<504; i++)          //共计504个像素点
    Nokia5110_Send(0, DC_DATA);   //全部写零达到清除的目的
}

void Nokia5110_SetXY(uint8 X, uint8 Y)
{
    if(X > 13) X = 13;
    if(Y > 5)  Y = 5;
    X *=6;

    Nokia5110_Send(0x80 | X,DC_CMD);
    DELAY_US(10);
    Nokia5110_Send(0x40 | Y,DC_CMD);
}

/*设置屏幕对比度,contrast的范围为0~64;*/
void Nokia5110_SetContrast(uint8 contrast)
{
        if(contrast > 64) contrast = 64;
        Nokia5110_Send(0x21,DC_CMD);  //进入拓展命令模式
        Nokia5110_Send(0x80 | contrast,DC_CMD);  //设置对比度
        Nokia5110_Send(0x20,DC_CMD);  //进入基本命令模式
}

/*写一个字节*/
void Nokia5110_WriteChar(uint8 ascii)
{
        uint8 i;
        for(i=0; i<6; i++)
        Nokia5110_Send(Font6x8[ascii-32][i],DC_DATA);
}

uint8 LongToString(uint8 *str, signed long dat)
{
        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12];

        if(dat < 0)
        {
                dat = -dat;
                *str++ = '-';
                len++;
        }
        do{
                buf[i++] = dat % 10;
                dat /= 10;
                }while(dat > 0);
        len += i;
        while(i-- > 0)
        {
                *str++ = buf[i] + '0';
        }
        *str = '\0';

        return len;

}

/* 在液晶上写数字*/
void Nokia5110_WriteNum(uint8 X,uint8 Y,uint32 number)
{
        uint8 str[12];

        LongToString(str,number);
        Nokia5110_WriteEnStr(X,Y,str);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Nokia5110_WriteEnStr(uint8 X, uint8 Y, uint8 *str)
{
    Nokia5110_SetXY(X,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
        Nokia5110_WriteChar(*str++);
    }
                Nokia5110_Send(0,DC_DATA);
}

/*写一个中文字符*/
void Nokia5110_WriteChinese(uint8 X, uint8 Y,uint8 GBK)
{
        uint8 i;
  Nokia5110_SetXY(X,Y);
        for(i=0; i<12; i++)
        {
          Nokia5110_Send(Font12x16_chinese[GBK][i],DC_DATA);
        }
        //delay_us(10);
        Nokia5110_SetXY(X,Y+1);
        for(i=12; i<24; i++)
        {
          Nokia5110_Send(Font12x16_chinese[GBK][i],DC_DATA);
        }
}

/*写一幅图像到液晶*/
void Nokia5110_WriteImage(void)
{
    uint8 row,column;
    for(row=0; row<6; row++)
    {
       Nokia5110_SetXY(0,row);
       for(column=0; column<83; column++)
      {
        Nokia5110_Send(image1[row][column],DC_DAT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