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摄像头颜色识别+舵机控制ov7670

楼主(2017-08-10):
stm32f103,正点原子的mini板。配合ov7670,能够进行颜色识别+舵机控制。圈出颜色范围

代码下载:

主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asyTrace.h"
#include "PWM.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9
//摄像头实验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u16 r,y;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RESULT Resu;
        TARGET_CONDI Condition={215,240,20,240,30,160,30,30,320,240};        //API参数  hls的阈值,识别时用的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CS=0;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j=0;j<76800;j++)
                {
                        GPIOB->CRL=0X8888888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GPIOB->CRL=0X33333333;
                        //
                        //加算法,例灰阶转换,二值化之类的
                  //
                        LCD_WR_DATA(color);
                }

     if(Trace(&Condition,&Resu) )                      //API
                        {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Resu.y-Resu.h/2+1,0xf800);//u16 x,u16 y,u16 width,u16 hight,u16 Color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1,Resu.y+Resu.h/2,0xf800);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Resu.y+Resu.h/2+1,0xf800);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1,Resu.y+Resu.h/2,0xf800);
                                LCD_Fill(Resu.x-2,Resu.y-2,Resu.x+2,Resu.y+2,0xf800);

                                  LED1=!LED1;
                                  r=Resu.x;
                                  y=Resu.y;
                        }

                 OV7670_CS=1;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EXTI->PR=1<<15;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
        static int t=0;
        u8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OV7670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TIM2_PWM_Init(199,7199);                      //PWM定时器设置
        if(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 //强制设置屏幕分辨率为320*240.以支持3.5寸大屏
        {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200,16,"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200,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200,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200,16,"2014/3/27");
        LCD_ShowString(60,130,200,200,16,"Use USMART To Set!");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50,239,16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TIM3_Int_Init(10000,7199);                        //TIM3,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15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while(1)
        {
                 camera_refresh();        //更新显示

                        printf("Resu:%d-%d\r\n",r,y);
                        if(y>120)
                                t++;
                if(t==0)
                        led0pwmval=188;
                else if(t==1)
                        led0pwmval=190;
                else if(t==2)
                        led0pwmval=194;
                else
                        led0pwmval=194;

                    printf("Result:%d\r\n",t);
                          delay_ms(10);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3(TIM2,led0pwmval);
                           printf("Re:%d\r\n",led0pwmval);

                if(i!=ov_frame)                //DS0闪烁.
                {
                        i=ov_frame;
                        LED0=!LED0;

                 }
        }
}

网友A:
请问下这是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啊,是stm32f407的吗

网友A:
你好能加我下qq向你请教下东西吗,关于摄像头小球定位的,290407985,很感谢

网友B:
可以用吗?

网友C:
高手,技术nc

网友D(2017-10-19):
我看看你的文件正好我缺颜色识别

网友E:
作者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F(2017-12-19):
不能下啊

网友G:
找了好久,用来学习,谢谢!

网友H(2018-03-15):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Trace(&Condition,&Resu) 这个函数是在哪里读取到了我的图像数据呢

网友I:
回答的什么呀,看不了

网友J:
作者好,我想用stm32设计一款关于摄像头识别亮灯,小车舵机配合到亮灯旁边,可以实现吗?

网友K(2018-05-25):
你好这个程序程序用103VET6能跑吗

网友L:
用不了,有错误。

网友M(2018-07-01):
f1系类用来控制摄像头内存够用吗

网友N:
这个图像显示是灰度吗?

网友O(2018-10-13):
大家不要下

网友P(2019-04-05):
感谢楼主的程序,但是有后面pwm输出程序的话,识别容易卡主,不用的话建议去掉

网友P:
感谢楼主的程序,就是有时识别时,容易卡主

网友Q:
这个颜色识别可以识别光源颜色吗
就比如红绿灯的颜色能识别吗

网友R:
这个下载以后怎么用啊

网友S(2019-07-29):
请问我用的是103 zet6  有哪些需要改的地方

网友T:
刚好用上,感谢楼主

网友U:
请问有仿真图吗

网友V:
请问,如果是ov7620 要改哪些地方呢?

网友T:
这个怎么移植到精英版啊

网友W:
正好写出来不对,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X(2019-09-26):
为什么蜂鸣器会一直响

网友Y(2019-12-31):
参考一下,看看

网友Z(2020-04-24):
请问这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AA(2020-06-04):
为什么回复的帖子都看不到呢

网友AB(2020-11-27):
Ov7725可以用嘛

网友AC(2021-07-25):
大佬,我想问下这个是识别什么颜色的啊

网友AD(2021-11-04):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是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啊,是stm32f407的吗

stm32f103,正点原子的mini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