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内核单片机通过ADC1220和ADS1255提高电压输出精度的讨论

楼主(2017-08-10):
如图所示
建立一个闭环系统,单片机对DAC发出指令将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量电压信号,24位ADS1255读取DAC输出模拟量,反馈给单片机,与设定值做比较,通过单片机对DAC发出指令实现补偿。达到提高DAC输出精度的功能。

程序流程框图

程序流程框图

楼主:
有人来参与讨论么

网友A:
输出电压的精度这样是无法提高的。
例如:8位的DA,4.096V的最大值输出,你能使精度达到10mv吗?(8位极限=16mv)
再如:你输出DA=128,对应2.048V,但采样回头不是这个值,这时你认为谁是谁非?自找麻烦。
准确地说:
这个框图逻辑,只能验证输出的准确性,而不能提升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