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音乐频谱的

楼主(2017-08-10):
参考了bxyyhan越快乐越堕落两位大佬的帖子,可是有个问题是:我买的点阵是MAX7219点阵模块,四合一那种。用的STC89C52开发板、STC12C5A60S2单片机。
需要怎么处理点阵模块与单片机的链接问题?
现在把 bxyyhan 大佬的程序烧进去了。点阵模块的VCC、GND、DIN、CS、CLK线分别接的开发板的VCC、GND、P22、P21、P20(我也不知道怎么接。按卖家以51单片机为例子接的。好像错的。看不懂。。)。灯都亮,但是没有其他反应。
请问诸位大佬我该怎么接这个线。。。
把8*32个引脚分别引出?还是32个引脚分别引出?(不知道这么形容对不对…大佬们看不看得懂…)
谢谢。

网友A:
我是在这里买的MAX7219模块:item点taobao点com/item.htm?id=528701449722
关于接线和例程,店家都有,你可以看看。
很简单的,SPI通信,芯片自带扫描,很方便。

网友B:
对于所购产品的说明书及数据手册,你读了多少便?
读透再问,就有答案了。

网友A:
原理图测试程序下载址:
MAX7219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它连接微处理器与8位数字的7段数字LED显示,也可以连接条线图显示器或者64个独立的LED。其上包括一个片上的B型BCD编码器、多路扫描回路,段字驱动器,而且还有一个8*8的静态RAM用来存储每一个数据。只有一个外部寄存器用来设置各个LED的段电流。
一个方便的四线串行接口可以联接所有通用的微处理器。每个数据可以寻址在更新时不需要改写所有的显示。MAX7219同样允许用户对每一个数据选择编码或者不编码。
整个设备包含一个150μA的低功耗关闭模式,模拟和数字亮度控制,一个扫描限制寄存器允许用户显示1-8位数据,还有一个让所有LED发光的检测模式。
只需要3IO口即可驱动1个点阵!点阵显示时无闪烁!支持级联!
模块参数:
1.单个模块可以驱动一个8*8共阴点阵
2.模块工作电压:5V
3.模块尺寸:长5厘米X宽3.2厘米X高1.5厘米
4.带4个固定螺丝孔,孔径3mm,可使用本店M3铜柱固定
5.模块带输入输出接口,支持多个模块级联
接线说明:
1.模块左边为输入端口,右边为输出端口。
2.控制单个模块时,只需要将输入端口接到CPU
3.多个模块级联时,第1个模块的输入端接CPU,输出端接第2个模块的输入端,第2个模块的输出端接第3个模块的输入端,以此类推...
以51单片机为例:
VCC  →  5V
GND  →  GND
DIN  →  P22
CS   →  P21
CLK  →  P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所购产品的说明书及数据手册,你读了多少便?
读透再问,就有答案了。

四五遍…看不懂…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懂了,又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测试程序下载址:http://pan.baidu.com/s/1bof9jyfMAX7219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 ...

所以我是需要每个8*8都引出五个引脚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所购产品的说明书及数据手册,你读了多少便?
读透再问,就有答案了。

谢谢。已经加了。请同意一下

网友D:
我那个是单片机直驱的,点阵直接和单片机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是单片机直驱的,点阵直接和单片机连接。

嗯嗯。知道,所以不知道怎么改。
现在已经连好了每个点阵的三个控制引脚。就是不知道程序怎么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