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调速电机控制源码

楼主(2017-08-10):
/**********************************************************************************
** 红龙开发板
** 实验名: 红龙板_基定时器(带视频)
** KEIL MDK-ARM Standard Version:4.11
** 软件库(keil) Version: unused
** 固件库(ST) Version: V3.5
** 使用外设: 基定时器
**********************************************************************************/
程序测试说明: #define TEST_1  TEST_1 LED灯测试
              #define TEST_2  TEST_2 按键测试
LED 测试说明:注释掉 TEST_2 按键测试   //#define TEST_2
              初始化系统时钟
              LED灯的IO口初始化

测试现象:    JLINK下载运行后,三个LED灯轮番闪烁。
-----------------------------------------------------------------------------------
TIM 测试说明:TIM定时器定时点灯(高级定时器TIM1,通用定时器TIM2 均可设置,
                                 其他定时器以此为例,均能快速掌握)
        步骤:初始化系统时钟
              中断初始化
              TIM初始化
        注意:中断使能(NVIC)
              中断函数调用(STM32F10X_IT.C)

实验现象:
      JLINK下载运行后
      软件:定时时间到,发生一次更新事件Update;
      硬件:LED1灯按设置闪烁。打开和关闭LED3由亮渐灭控制。

/********************************************************************************************
*函数名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说明:系统时钟初始化配置
*           RCC_HSICmd(ENABLE);//使能内部高速晶振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选择内部高速时钟作为系统时钟SYSCLOCK=8MHZ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选择HCLK时钟源为系统时钟SYYSCLOCK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APB1时钟为2M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4);        //APB2时钟为2M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使能APB2外设GPIOB时钟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define   GPIO_IN     GPIOB
#define   GPIO_PWM     GPIOA

#define   GPIO_Pin_IN1    GPIO_Pin_1
#define   GPIO_Pin_IN2    GPIO_Pin_2
#define   GPIO_Pin_IN3    GPIO_Pin_5
#define   GPIO_Pin_IN4    GPIO_Pin_6

#define   GPIO_PWM_A      GPIO_Pin_8
#define   GPIO_PWM_B      GPIO_Pin_11

#define   IN1_H       GPIO_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1);
#define   IN1_L       GPIO_Re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1);

#define   IN2_H       GPIO_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2);
#define   IN2_L       GPIO_Re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2);

#define   IN3_H       GPIO_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3);
#define   IN3_L       GPIO_Re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3);

#define   IN4_H       GPIO_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4);
#define   IN4_L       GPIO_Re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4);

#define   PWM_A_OFF   1000
#define   PWM_B_OFF   1000

#define   GPIO_IN     GPIOB
#define   GPIO_PWM     GPIOA

#define   GPIO_Pin_IN1    GPIO_Pin_1
#define   GPIO_Pin_IN2    GPIO_Pin_2
#define   GPIO_Pin_IN3    GPIO_Pin_5
#define   GPIO_Pin_IN4    GPIO_Pin_6

#define   GPIO_PWM_A      GPIO_Pin_0
#define   GPIO_PWM_B      GPIO_Pin_1

#define   IN1_H       GPIO_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1);
#define   IN1_L       GPIO_Re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1);

#define   IN2_H       GPIO_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2);
#define   IN2_L       GPIO_Re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2);

#define   IN3_H       GPIO_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3);
#define   IN3_L       GPIO_Re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3);

#define   IN4_H       GPIO_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4);
#define   IN4_L       GPIO_ResetBits(GPIO_IN,GPIO_Pin_IN4);

#define   PWM_A_OFF   1001
#define   PWM_B_OFF   1001

#include "pbdata.h"

void TimCounterInit(int rate_1,int rate_2);
void Gpio_PWM_Init(void);
void Gpio_M_Init(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urnLeft(void);
void TurnRight(void);
void straight(void);
void sternway(void);

int A,B;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flag=1;
                Gpio_PWM_Init();
          Gpio_M_Init();

    while(flag==1)
                {
                        flag=0;
                        straight();//直走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TurnLeft();//左转
                        delay_ms(1000);
                        delay_ms(500);
                        straight();
      delay_ms(1000);
                        TurnRight();
      delay_ms(1000);
      delay_ms(500);
                        straight();
      delay_ms(500);
                        TurnRight();
      delay_ms(1000);
       straight();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回到中线     */
//
//                        TurnLeft(1.5);
//                        straight(0.5);
//                        TurnLeft(0.5);
//      straight(4);

//                        /*  回到中线   */
//
//                        TurnRight(1.5);
//                        straight(0.5);
//                        TurnRight(1);
//      straight(2);
//
//                        /*    回到中线     */
//
//                        TurnLeft(1.5);
//                        straight(0.5);
//                        TurnLeft(1);
//                        straight(2);
//                        sternway(1);

                        TimCounterInit(PWM_A_OFF,PWM_B_OFF);
                }

}

void TurnLeft()
{

         IN1_H IN2_L
         IN3_H IN4_L
         A=500;
         B=800;
         TimCounterInit(A,B);

}
void TurnRight(void)
{
         IN1_H IN2_L
         IN3_H IN4_L
         A=800;
         B=500;
        TimCounterInit(A,B);

}
void straight(void)
{
         IN1_H IN2_L
         IN3_H IN4_L
         A=600;
         B=600;
  TimCounterInit(A,B);
}

void sternway(void)
{
        IN1_L        IN2_H
        IN3_L IN4_H
        A=700;
        B=700;
        TimCounterInit(A,B);
}
void Gpio_PW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以下设定是将TIM2的通道1(PA0)的复用功能打开,这很重要很容易被忘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WM_A|GPIO_PWM_B;              //选择le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模式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_PWM,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led1寄存器
}

void Gpio_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IN1|GPIO_Pin_IN2|GPIO_Pin_IN3|GPIO_Pin_IN4;              //选择le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IN,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led1寄存器
}

/********************************************************************************************
*函数名称:void TimCounterInit(void)
*功能说明:TIM计数初始化配置
*               TIMCLK = 72 MHz, Prescaler = TIM_PSC, TIM counter clock = TIMCLK/TIM_COUNTER MHz
*******************************************************************************************/
void TimCounterInit(int rate_1,int rate_2)        //rate可以改变占空比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时钟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基定时器初始化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00*0.001;        //计数值 1000;须介于0~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分频系数,为了设定值数值较大,这里选得较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计数模式中无作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模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计数值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输出模式设定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输出模式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rate_1; //设置占空比,0时全低电平,1001时全高电平.须介于0~6553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输出比较极性;最终输出值是高/低电平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输出通道x,参数写入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通道x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输出模式设定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rate_2; //设置占空比,0时全低电平,1001时全高电平.须介于0~65535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输出通道x,参数写入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通道x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
}

网友A(2017-11-08):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新人  黑币不够   不能下载 能不能麻烦楼主发一下我的邮箱呀  398262842@qq.com   拜托啦

网友C(2017-12-22):
学习一下,现在在做项目需要用

网友D(2018-08-22):
新人  黑币不够   不能下载 能不能麻烦楼主发一下我的邮箱呀  475225389@qq.com   拜托啦

网友D:
新人不能下载 。麻烦楼主发一下我的邮箱 475225389@qq.com  。想学习学习,麻烦楼z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之前那个STM32 电机控制的底层还有没有,能发给我一下嘛。475225389@qq.com。学习学习

网友F(2018-09-25):
为什么我输入到F103里面 通过L298n后 蜂鸣器一直在响

网友F:
蜂鸣器一直在响

网友G(2019-05-17):
请问下文件为什么没有mdk打开文件。。。

网友H(2019-06-20):
你好,怎么找不到OBJ文件

网友I:
在做智能小车中,感谢分享

网友J(2020-04-13):
这个复杂么?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