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理论知识变为程序

楼主(2017-08-10):
如何把理论的知识转变为c语言的程序,有时理论懂了不懂写程序,程序有时理解了理论又跟不上,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不要这么绝对看问题,事实上理论与程序不对立,真懂了不会产生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多找现成的程序看,看了之后自己试着写

网友C:
没事,慢慢来,多找一些厉害的人问一问。有一个愿意教你的话你会学的很快的!

网友D:
1、两者都是半吊子。
2、对程序的目标审核不清。
3、缺少实现的手段。
4、未能真正地理解单片机。
5、缺少相应的硬件知识。

网友E:
首先你要去理解你编程是为了什么编程的。你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你再看看,你的这些需求需要用到哪些东西
把他们琢磨一下。、
讲白了,你先要去理解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多看看别人给的例子,然后自己分析每一步为什么要这样写。自己尝试自己写一遍,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去修改

网友F:
别做了,你不适合

网友G:
要多看看别人的程序。

网友H:
买个开发板,实践操作,开发板一般附带教程

网友I:
慢慢学习,自己写程序,多练,多想,关健是要动手!

网友J:
1、程语语言其实是一个很初级的工具,但是又必须熟练的掌握它,学懂一门编程语言就好像学会了写字,但是会写字的人不见得会写文章,而会写文章又不见的写得好。可是如果不会写字,那就一定写不出文章来。

网友K:
先看懂程序,然后再自己动手写,多写

网友L:
记得刚入门学习时,我用个笔记本抄写LCD1602和串口的程序来着,然后一句句分析,想清楚每个语句,每个变量什么用,这么笨的方法我都用了,你肯定可以的,只要用心,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吧,主要是实践,经验比理论更重要。

网友M:
程序的编写重在边学习边实践的过程,学习变成的最好方法是学习的同时看别人的程序,如果看不懂就回过头在自己学习的理论上分析为什么这么编写,然后慢慢自己试着把程序写出来,长此以往,就可以掌握编程了

网友N:
问题是,运算真的难?硬件还好弄点。

网友O:
看理论的同时,要兼顾看程序

网友P:
多看看别人写的程序,能懂别人写的每一句,自己也就会写了

网友Q:
你可以现画出流程图,再去写程序就简单多了,不要急着写程序,现有思路才能写出好的程序。

网友R:
这就得慢慢练习了,刚开始学就是这样,熟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