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歌宝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蓝牙方案

楼主(2017-08-10):
AC69 系列内置混响K 歌宝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一、原理图设计
1.封装选型:K歌宝一般功能有:混响音量调节、混响深度调节、背景音乐音量调节等,对
芯片 A/D资源要求较多,选型时注意 A/D资源是否充足。
2.AUX进主控:由于 K歌宝有耳机输出功能,设计时建议AUX信号进主控;
3.手机端录音信号:因为 DAC 的声音是混响声加背景音乐声,因此,直接使用咪头的原始
信号作为录音信号,先放大,再输出给手机录音用;
4.软开关机方式可选择使用主控 RTC 关机方式(主控功耗 1.4uA 左右,设计时注意外围功
耗) , 也可以选择用MOS管软开关机方式 (可以使用 DACVDD作为电源开关电路的控制信号) ;
5.AC69芯片 PR2 长按(低电平)有复位功能,防止死机情况,设计时考虑好死机情况的出现。

二、Layout 注意事项
1.蓝牙天线远离咪头,防止蓝牙辐射对 MIC 信号产生干扰噪声,另外蓝牙天线尾巴端辐射
较强,应该与咪头位置朝相反方向。
2.模拟数字地分地:MIC 的地必须连接主控模拟地(DACVSS) ,主控模拟地耦合到功放前
置地,再连接到功放后置地,另外,功放应该靠近电池接口放置。

三、调试
1.先调好音乐的音质,确定好功放端参数,再调MIC输入信号端网络参数;
2.先调好 MIC的原始输出声音,再调混响效果,另外,原始声音与数字混响部分没有关系,
音质直接由硬件决定。
3.出现破音现象时,先确定是否 DAC输出破音,可用示波器观察 DAC输出信号;如果是功
放出现破音可以选择在功放端加升压,或者使用自带升压功能和防破音功能的功放

四、咪头和功放选型
  不同的咪头直接影响产品混响的音质, 选择灵敏度适中、 指向性好的咪头能有效的抑制啸叫,
选择效率高的功放保证产品使用寿命,不带升压的方案最好选择具有防破音功能的功放。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7-12-13):
杰理方案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B:
K歌宝一般功能

网友C(2018-04-25):
有软件吗???

网友D:
东西不错,很好

网友E(2020-06-14):
杰理方案不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