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51编程要点总结

楼主(2017-08-10):
1、头文件:#include (我用的是 STC 89C54RD+)

2、预定义:sbit LED = P1^0  // 定义 P1 口的 0 位为 LED

注:“P1^0”这个写法,与 A51 不同(A51 是 P1.0),P1 是一组端口,端口号范围 0~7

注2:sbit 用于定义 SFR(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上例中 LED 作为“全局变量”进行定义

注3:以下写法是错误的:

sbit code table[ ] = {P1^0, P1^1, P1^2, P1^3};  // 想用 table[ i] 指定不同的引脚,但这么做会报错

sbit table[ ] = {P1^0, P1^1, P1^2, P1^3};            // 考虑到上面可能是 code 关键字使用错误,使用标准 C 数组写法,但这同样是错的

3、主函数写法:void main (void)

4、数值的表示:

P1 = 1111 1111       // 二进制
P1 = 0xff 或者 P1 = 0xFF   // 十六进制,0x 开头,且数值不分大小写
P1 = 255          // 十进制

5、定义小数值时,可以使用 unsigned char i,这样 i 的范围为 0~255,作为循环变量比较好用

6、左右移位:

P1 <<= 2 等价于 P1 = P1 << 2  // P1 左移 2 位,左移一位相当于乘以 2
P1 >>= 3 等价于 P1 = P1 >> 3  // P1 右移 3 位,右移一位相当于除以 2

注:左右移位默认为“逻辑移位”,即无论左移还是右移,空位都补 0

7、按位与或:
P1 = P1 & 0x01
P1 = P1 | 0x01

8、定义 ROM 表格(就是数据为常量的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 {0xff, 0xff, 0xff, 0xff};

使用:P1 = table

注:table[ ] 定义为“全局变量”,上例中 i 的范围为 0~3

注2:code 定义的常量存于“代码区”,即 ROM 区,可以节省 RAM 空间

9、在使用数码管编程时,假如你正在使用 temp[ i] 代表某一个显示字符,突然想显示小数点,可以使用 temp[ i] | 0x80,通过“或”运算实现加上小数点……

10、如果你用 Keil C51 进行编译,记住一点:它不区分大小写!!!卧槽,今天编程序那个调错啊,就因为一个数组名和一个变量名完全一样,只是大小写不一样罢了,标准 C 我怎么记得这样可以啊……上网一查,卧槽,Keil C51 不区分大小写,准确的说是“连接的时候不区分大小写”,更准确一点就是“具有外部连接的变量区分大小写,内部连接 static 区分大小写”……至少 Keil uVision2 是这样,不知道别的版本是不是,待验证……

11、没有 unsigned float x !float 型变量从来没有前边加 unsigned 的语法!

12、Keil 编译的程序,main 函数执行完不会停止,会循环执行 main 函数,何解?

结论 1:如果主程序中没有 while(1) 这个无限循环,程序走到最后会再次从头开始执行。

结论 2:如果主程序有 while(1) 这个无限循环,程序走到最后会一直在这个死循环中运行,不会出现再从头执行的情况。

这应该属于 Keil 编译器的 bug,有网友做过实验,表示 Keil 编译后期产生的汇编代码中,结尾有一条 LJMP main,意思就是跳到 main 函数重复执行……还有一种说法是 PC 指针溢出,溢出后的地址指向开头,造成继续执行的效果……(博主觉得还是 Keil 的问题,要是 Keil 编译器不产生 LJMP main 这种语句,也不会产生循环效应……)

不管怎么说,在程序结尾加上 while(1) 能够解决循环执行 main 函数的 bug……

网友A:
意料之外的错误才叫BUG,循环执行main明显是Keil蓄意为之的,理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