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单片机调简易倒立摆 成功版源码 含pid调节

楼主(2017-08-10):
用到了编码器,步进电机,含pid的调节,与大家分享!

/********************************************************

  说明:本工程模板包含MPU6050,OLED,TIM2作为定时器使用时间片,
        TIM3作4路PWM输出并计算输出的脉冲个数,使用PC15作为LED,
        使用PE1,PE2,PE3,PE4做外部中断的按键输入。

        作者:汕头大学电子系max团队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ed.h"   //LED:PC15
#include "TIM4.h" //PB6和PB7为编码器通道
#include "TIM2.h"  //定时器2作为时间片
#include "pwm.h" //定时器3做PWM输出,并计算输出脉冲个数;PB0,PB1,PA6,PA7
//#include "OLED_I2C.h"  //SCL:PB10 SDA:PB11
#include "delay_1.h"
#include "key.h" //按键:PE1,PE2,PE3,PE4
#include "ADC.h"  //AD1:通道1 PC0
#include "DMA.h"

#define N 10

float Kp = 160;
float Kd = 5;
float Ki = 1.2;
float Kp_b = 0;        //编码器Kp
float Ki_b = 0;        //编码器Kd

int   Go = 0.0;
float err = 0;

float jifen_shangxian = 1000;  //积分限幅
float Ju_Li_Max = 10000;  //积分限幅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Angle,Angle_err,Angle_Last,Angle_jifen;

extern uint8_t SendBuff[SIZE];

int PWM_OUT = 0,PWM_WEIYI ,PWM_ANGLE;
u8 time = 2; //定时器2计?
int Time_EN = 500;
int Time_Go = 0;
int Time_D = 10;
u8 Key_Flag = 0;//按键返回1234

int Count_TIM4 ; //脉冲数取值
int Wei_Yi;       //更新脉冲数
int Wei_Yi_Last = 0;//上一次的位移数值
int Speed; //电机的速度
int Ju_Li = 0;//速度的积分

int Wei_Yi_flag=0;
int ZhouQi = 0;

u8 i = 0,j = 0;
float Lvbo[N] = {0};
int Mode1_Flag = 0,Mode4_Flag = 0;

/***************DMA打印函数****************/
/****
  shu1:3位,shu2:5位,shu3:3位,shu4:4位,shu5:9位
*****/
void DMA_Send(int start,int Shu1,int Shu2 ,int Shu3,int Shu4,int Shu5)  //start:数组的起始位置 shu:变量
{
          if(Shu1 < 0)
                {
      Shu1 = -Shu1;
                        SendBuff[start]   = '-';
                        SendBuff[start+1] = Shu1/100 + 0x30;
                        SendBuff[start+2] = Shu1%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3] = Shu1%10 + 0x30;
                        SendBuff[start+4] = ' ';
    }
                else
                {
      SendBuff[start]   = '+';
                        SendBuff[start+1] = Shu1/100 + 0x30;
                        SendBuff[start+2] = Shu1%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3] = Shu1%10 + 0x30;
                        SendBuff[start+4] = ' ';
    }
                if(Shu2<0)
                {
                        Shu2 = -Shu2;
                        SendBuff[start+5] = '-';
                        SendBuff[start+6] = Shu2/10000 + 0x30;
                        SendBuff[start+7] = Shu2%10000/1000 + 0x30;
                        SendBuff[start+8] = Shu2%1000/100 + 0x30;
                        SendBuff[start+9] = Shu2%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10] = Shu2%10 + 0x30;
                        SendBuff[start+11] = ' ';
                }
                else
                {
                        SendBuff[start+5] = '+';
      SendBuff[start+6] = Shu2/10000 + 0x30;
                        SendBuff[start+7] = Shu2%10000/1000 + 0x30;
                        SendBuff[start+8] = Shu2%1000/100 + 0x30;
                        SendBuff[start+9] = Shu2%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10] = Shu2%10 + 0x30;
                        SendBuff[start+11] = ' ';
    }

                if(Shu3 < 0)
                {
      Shu3 = -Shu3;
                        SendBuff[start+12]   = '-';
                        SendBuff[start+13] = Shu3/100 + 0x30;
                        SendBuff[start+14] = Shu3%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15] = Shu3%10 + 0x30;
                        SendBuff[start+16] = ' ';
    }
                else
                {
      SendBuff[start+12]   = '+';
                        SendBuff[start+13] = Shu3/100 + 0x30;
                        SendBuff[start+14] = Shu3%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15] = Shu3%10 + 0x30;
                        SendBuff[start+16] = ' ';
    }

                if(Shu4 < 0)
                {
      Shu4 = -Shu4;
                        SendBuff[start+17]   = '-';
                        SendBuff[start+18] = Shu4/1000 + 0x30;
                        SendBuff[start+19] = Shu4%1000/100 + 0x30;
                        SendBuff[start+20] = Shu4%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21] = Shu4%10 + 0x30;
                        SendBuff[start+22] = ' ';
    }
                else
                {
                  SendBuff[start+17]   = '+';
                        SendBuff[start+18] = Shu4/1000 + 0x30;
                        SendBuff[start+19] = Shu4%1000/100 + 0x30;
                        SendBuff[start+20] = Shu4%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21] = Shu4%10 + 0x30;
                        SendBuff[start+22] = ' ';
    }
                if(Shu5 < 0)
                {
      Shu5 = -Shu5;
                        SendBuff[start+23]   = '-';
                        SendBuff[start+24] = Shu5/10000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5] = Shu5%100000000/1000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6] = Shu5%10000000/100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7] = Shu5%1000000/10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8] = Shu5%100000/1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9] = Shu5%10000/1000 + 0x30;
                        SendBuff[start+30] = Shu5%1000/100 + 0x30;
                        SendBuff[start+31] = Shu5%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32] = Shu5%10 + 0x30;
                        SendBuff[start+33] = ' ';
    }
                else
                {
                  SendBuff[start+23]   = '+';
                        SendBuff[start+24] = Shu5/10000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5] = Shu5%100000000/1000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6] = Shu5%10000000/100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7] = Shu5%1000000/10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8] = Shu5%100000/10000 + 0x30;
                        SendBuff[start+29] = Shu5%10000/1000 + 0x30;
                        SendBuff[start+30] = Shu5%1000/100 + 0x30;
                        SendBuff[start+31] = Shu5%100/10 + 0x30;
                        SendBuff[start+32] = Shu5%10 + 0x30;
                        SendBuff[start+33] = ' ';
    }

                SendBuff[start+34]= '\n';
}

/*************电机控制:正转***************/
void Motor_Zheng(int pwm)
{
  TIM_SetCompare1(TIM3,pwm);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4);
}

/*************电机控制:反转**************/
void Motor_Fan(int pwm)
{
  TIM_SetCompare1(TIM3,1000-pwm);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

int main(void)
{
//   u8 i = 0,j = 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rintf("***********************\r\n");
        USART1_DMA_Config();
        LED_GPIO_Config();   //LED初始化 :PC15
  TIM2_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TIM3_PWM_Init();//定时器3PWM输出初始化
        Time4_Config(); //TIM4编码器模式
        ADC1_Init();  //AD初始化 PC0
        /*****************按键初始化****************/
        KEY_Init();//IO初始化
  EXTIX_Init();//外部中断初始化

        printf("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n");

  printf("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r\n");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串口1的DMA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开启定时器TIM2

        TIM_SetCounter(TIM4, 5050);  //TIM4编码器计数初始值

        while(1)
        {
                Count_TIM4 = (TIM4 -> CNT) - 5050;   //定时器4脉冲计数,编码器输入,初始为5500

                Wei_Yi = 5000*ZhouQi + Count_TIM4;   //就算出位移

                if((TIM4 -> CNT) >= 10050)
                {
       (TIM4 -> CNT) = 5050;
                         ZhouQi ++;             //转的圈数++
    }
                else if((TIM4 -> CNT) <= 50)
                {
       (TIM4 -> CNT) = 5050;
                          ZhouQi--;                  //转的圈数--
    }

                /********递推均值滤波********/
                Lvbo[i++] =(ADC_ConvertedValue - 2048)*0.0879 + err; // 读取转换的AD值(int)
                if(i == N)
                {
                        i = 0;
                }

                for(j = 0;j<N;j++)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Lvbo[j];
                }

                /*****按键4按下后给偏移角Go,其他状态不要偏移*********/
                if(Key_Flag != 4)
                {
                 Angle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10;
                }
                else
                {
       Angle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10+Go;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0;

                /**********状态0关闭电机*******/
                if(Key_Flag ==0)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5);
    }
                else if(Key_Flag == 1)       //按键1,基本题第一二题,完成圆周运动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switch(Mode1_Flag)
                                {
                                        case 0:{Motor_Zheng(800);}break;
                                        case 1:{Motor_Fan(900);}break;
                                        case 2:{Motor_Zheng(950);}break;
                                        case 3:{Motor_Fan(950);}break;
                                        case 4:{Motor_Zheng(800);}break;
                                        case 5:{Motor_Zheng(0);Key_Flag =0;}break;
                                }
          }

                else if(Key_Flag == 3)    //按键3,摆摆动至+-35度进入状态6,进行PID调节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switch(Mode1_Flag)
                                {
                                        case 0:{Motor_Zheng(800);}break;
                                        case 1:{Motor_Fan(900);}break;
                                        case 2:{Motor_Zheng(180);}break; //200
                                        case 3:{
                                                       Motor_Zheng(0);
                                                       if(Angle>-35&& Angle<35)
                   {
                    Key_Flag  = 6;
                   }
                                                                         else
                                                                         {
                    Key_Flag =0;
                   }
                  }break;
                                }
    }
          LED1_TOGGLE        ;
                DMA_Send(0,Angle,Count_TIM4,Angle_err,Speed,Ju_Li);//Angle_jifen
                LED1_TOGGLE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e--;

                        if(time <= 0)
                        {
                                time = 2;
                                if(Key_Flag == 2)   //状态2的PID控制
                                {
                                                        Angle_err = Angle-Angle_Last;

                                                        Angle_Last = Angle;

                                                        Speed = Wei_Yi - Wei_Yi_Last;

                                                        Wei_Yi_Last = Wei_Yi;

                                                        Ju_Li += Speed;
                                                        if(Ju_Li > Ju_Li_Max)
                                                        {
                 Ju_Li = Ju_Li_Max ;
              }
                                                        if(Ju_Li < -Ju_Li_Max)
                                                        {
                 Ju_Li = -Ju_Li_Max ;
              }

                                                PWM_WEIYI = -Speed*Kp_b -Ju_Li*Ki_b ;

                                                PWM_ANGLE = (Angle)*Kp + Angle_err*Kd;

                                                PWM_OUT = PWM_ANGLE + PWM_WEIYI;

                                          if(PWM_OUT < 0)
                                                {
                                                        if(PWM_OUT<=-1000)
                                                        {
                                                                PWM_OUT=-1000;
                                                        }
                                                        Motor_Zheng(-PWM_OUT);
                                                }
                                                else
                                                {
                                                        if(PWM_OUT>=1000)
                                                        {
                                                                PWM_OUT=1000;
                                                        }
                                                         Motor_Fan(PWM_OUT);
                                                }
                                                if(Angle >= 45 || Angle <=-45)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5);
              Motor_Fan(0);
                                                        Key_Flag = 0;
                                                        PWM_OUT = 0;
                                                        Angle_jifen=0;
                                                  Wei_Yi_flag=0;
            }
                          }

                                if(Key_Flag == 6)   //状态6的PID控制,和状态2一样,可以适当微调
                                {
                                                Angle_err = Angle-Angle_Last;

                                                        Angle_Last = Angle;

                                                        Speed = Wei_Yi - Wei_Yi_Last;

                                                        Wei_Yi_Last = Wei_Yi;

                                                        Ju_Li += Speed;
                                                        if(Ju_Li > Ju_Li_Max)
                                                        {
                 Ju_Li = Ju_Li_Max ;
              }
                                                        if(Ju_Li < -Ju_Li_Max)
                                                        {
                 Ju_Li = -Ju_Li_Max ;
              }

                                                PWM_WEIYI = -Speed*Kp_b -Ju_Li*Ki_b ;

                                                PWM_ANGLE = (Angle)*Kp + Angle_err*Kd;

                                                PWM_OUT = PWM_ANGLE + PWM_WEIYI;

                                          if(PWM_OUT < 0)
                                                {
                                                        if(PWM_OUT<=-1000)
                                                        {
                                                                PWM_OUT=-1000;
                                                        }
                                                        Motor_Zheng(-PWM_OUT);
                                                }
                                                else
                                                {
                                                        if(PWM_OUT>=1000)
                                                        {
                                                                PWM_OUT=1000;
                                                        }
                                                         Motor_Fan(PWM_OUT);
                                                }
                                                if(Angle >= 45 || Angle <=-45)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5);
              Motor_Fan(0);
                                                        Key_Flag = 0;
                                                        PWM_OUT = 0;
                                                        Angle_jifen=0;
                                                  Wei_Yi_flag=0;
            }
                          }

                                if(Key_Flag == 4)   //状态4:给一个偏移角后进行同样的PID控制,系统会往偏移方向摆动
                                {
           Angle_err = Angle-Angle_Last;

                                                        Angle_Last = Angle;

                                                        Speed = Wei_Yi - Wei_Yi_Last;

                                                        Wei_Yi_Last = Wei_Yi;

                                                        Ju_Li += Speed;
                                                        if(Ju_Li > Ju_Li_Max)
                                                        {
                 Ju_Li = Ju_Li_Max ;
              }
                                                        if(Ju_Li < -Ju_Li_Max)
                                                        {
                 Ju_Li = -Ju_Li_Max ;
              }

                                                PWM_WEIYI = -Speed*Kp_b -Ju_Li*Ki_b ;

                                                PWM_ANGLE = (Angle)*Kp + Angle_err*Kd;

                                                PWM_OUT = PWM_ANGLE + PWM_WEIYI;

                                          if(PWM_OUT < 0)
                                                {
                                                        if(PWM_OUT<=-1000)
                                                        {
                                                                PWM_OUT=-1000;
                                                        }
                                                        Motor_Zheng(-PWM_OUT);
                                                }
                                                else
                                                {
                                                        if(PWM_OUT>=1000)
                                                        {
                                                                PWM_OUT=1000;
                                                        }
                                                         Motor_Fan(PWM_OUT);
                                                }
                                                if(Angle >= 45 || Angle <=-45)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5);
              Motor_Fan(0);
                                                        Key_Flag = 0;
                                                        PWM_OUT = 0;
                                                        Angle_jifen=0;
                                                  Wei_Yi_flag=0;
            }
                          }

                        }

                        if(Key_Flag == 1)   //按键1按下后,控制摆动的时间
                        {
         Time_EN --;
                                if(Time_EN <=0 && Mode1_Flag <5)
                         {
         Time_EN =500;
                                 Mode1_Flag ++;
                                 if(Mode1_Flag >= 5)
                                 {
            Mode1_Flag = 5;
         }
       }
      }

                  if(Key_Flag == 3)
                        {
        Time_EN --;
                         if(Time_EN <=0 && Mode1_Flag <3)
                         {
         Time_EN =500;
                                 Mode1_Flag ++;
                                 if(Mode1_Flag >= 3)
                                 {
            Mode1_Flag = 3;
         }
       }
      }

                        if(Key_Flag == 4)
                        {
        Time_Go--;
                                if(Time_Go <= 0)
                                {
                                         Time_Go = 0;
                                         Go = 0;
                                         Key_Flag = 2;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3==1)                  //WK_UP按键1
        {
                 Key_Flag = 1;
                Time_EN = 500;
                 Mode1_Flag = 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2服务程序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2==0)          //按键KEY2
        {
    Kp = 160;//200
    Kd = 1.5; //10
                Kp_b = 0.2;//5 0.475
                Ki_b = 2;
                Ju_Li_Max=200;
                Speed=0;
                Key_Flag = 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Ju_Li = 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LINE2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3服务程序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1==0)         //按键KEY3
        {
          Kp = 160;//200
    Kd = 1.5; //10
                Kp_b = 0.2;//5 0.475
                Ki_b = 2;
                Ju_Li_Max=200;
                Speed=0;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Key_Flag = 3;
                Time_EN = 500;
                Mode1_Flag = 0;
                Ju_Li = 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清除LINE3上的中断标志位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0==0)         //按键KEY4
        {
                Kp = 160;//200
    Kd = 1.5; //10
                Kp_b = 0.2;//5 0.475
                Ki_b = 2;
                Ju_Li_Max=200;
                Speed=0;
                Key_Flag = 4;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Ju_Li = 0;
                Time_Go = 3500;
                Go = 3.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清除LINE4上的中断标志位
}

网友A(2019-04-22):
怎么没有初值

网友B(2019-07-19):
真厉害,希望有一天也有这个水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