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51单片机能不能控制2个超声波?

楼主(2017-08-10):
51能不能控制2个超声波?
控制一个超声波用 外部中断   void T_0()interrupt 1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用其他中断 写 在控制一个  急急急!!

网友A:
控制10个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可以控制,还有很多中断口

网友C:
没有问题的。控制5个都可以。只要用中断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单片机的中断有几个

网友D:
可以,可以共用一个中断就好了

网友E:
没有问题

网友F:
端口如果够的话可以

网友G:
可以的 完全没问题

网友G:
可以啊 没问题

网友H:
可以,用输入捕获可以读取高电平时间

网友I: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J:
51还有一个外部中断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