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7-08-10):
自己做的红外遥控小车器件练手

/*******************************************************************************
--------------------------------------------------------------------------------
* 实 验 名                 : 红外线试验
* 实验说明       : 数码管显示红外线发送过来的键值。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reg52.h>
//--定义使用的IO--//

sbit IRIN = P3^2;
sbit PWM1  = P0^1;
sbit PWM2  = P0^2;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
unsigned char IrValue[6];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红外值
unsigned char Time;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void Time1Config();
void speedup();
void Slowdown();
void go();
void left();
void right();
void pwm_left(int x);
void pwm_right(int x);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PWM1=0;
        PWM2=0;
        IrInit();
        Time1Config();
        while(1)
        {
                IrValue[4]=IrValue[2]>>4;                          //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if(IrValue[4]==0x0e&&IrValue[5]==0x08)
                  {
                   pwm_left(37);
                        pwm_right(40);

                }

                   if(IrValue[4]==0x0d&&IrValue[5]==0x04)
                     {
                pwm_left(0);
                                pwm_right(0);

                }
//
                   if(IrValue[4]==0x0e&&IrValue[5]==0x02)
                  {
                   pwm_left(35);
                        pwm_right(22);

                }
                   if(IrValue[4]==0x0e&&IrValue[5]==0x00)
                  {
                   pwm_left(22);
                        pwm_right(35);

                }
        }
}

void pwm_left(int x)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 x)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1;
                }
                else
                {
                        PWM1=0;
                }
}

void pwm_right(int y)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 y)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2=1;
                }
                else
                {
                        PWM2=0;
                }
}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PWM1=0;
        PWM2=0;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
* 函 数 名       : Time1Config
* 函数功能                 : 设置定时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Config()
……………………

网友A(2018-03-28):
顶顶顶 刚好需要 谢谢楼主

网友B(2018-05-18):
下载后发现里面的前后左右程序没有写

下载后发现里面的前后左右程序没有写

下载后发现里面的前后左右程序没有写

网友C(2018-06-18):
灰常感谢楼主,共享资料。学习了

网友D(2018-11-04):
邮电路图和其他详细资料么?

网友E:
楼主打不开啊

网友F:
好,下载来试试

网友G(2019-08-01):
没看到连接图啊

网友H(2019-12-11):
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