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双T形交流电桥详解(分析得很好)

楼主(2017-08-11):
二极管双T交流电桥

  • 正半周C1快速充电到URL的电流没影响,直接忽略掉,
C2从-U充电,充到
  • 负半周C2快速充电到-URL的电流没影响,直接忽略掉,
C2从U充电,充到
设正半周流过RL的电流为i2(t),方向从流入地,根据三要素解法可得:
设正半周流过RL的电流为i1(t),方向从地流出,根据三要素解法可得:
RL两端的电压为:

5-8 题5—8图为二极管环形电桥检波测量电路,Up为恒压信号源,C1和C2是差动式电容传感器,C0是固定电容,其值,设二极管VD1~VD2正向电阻为零,反向电阻为无穷大,信号输出经低通滤波器取出直流信号。要求:
分析检波电路测量原理;
求桥路输出信号的表达式;
画出桥路中UA、UB、eAB在 三种情况下的波形图(提示:画出Up正负半周的等效电路图,并标出工作电流即可求出的表达式)。

解:
等效电路为:

1半周
2)负半周
所以正负半周
  • C1=C2
正半周:
半周:
  • C1大于C2时,
正半周:
半周:
UAB小于零
  • C2大于C1时,
正半周:
半周:
C1大于C2时,普通电桥与二极管环形电桥波形对比
C1小于C2时,普通电桥与二极管环形电桥波形对比

完整资料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第5章

网友A(2019-05-10):
很详细,感谢

网友B(2024-04-21):
请问一个周期以后的重复周期的两个电容的电压还是和第一个周期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