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C使用时出乱码

楼主:
我在用KeilC编写时偶尔出乱码,有时候明明按键盘的{},KeilC里出来的是乱码,有时候复制粘贴包括删除也出现同样情况,谁知道这是键盘的问题还是KeilC软件问题

网友A(2017-08-11):
可能是文件类型的问题,通常可以采用uicode类型,兼容性较强。

网友B:
你在哪个界面编写?不能有全角字符!

网友C:
设置成图片这个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置成图片这个就好了,你试试。

那个字体很不舒服,;都看不清

网友E:
使用英文输入法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设置成图片这个就好了,你试试。

谢谢  我试试

网友G:
英文输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字体很不舒服,;都看不清

会吗?看着还行吧,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如何了???

网友C:
怎么样?设置如何了???

网友H:
键盘应该没问题,你KEII采用是什么版本?实在不行换一个版本。你需要可以发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吗?看着还行吧,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如何了???

确实按你图片弄得,实在时看着不舒服,直接换回keil4了,

网友I:
英文输入法就好了啊。不是软件问题也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J:
输入法换成英文

网友K: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L:
你的keil是什么版本,有些版本是除了注释部分是不能出现中文字符的,你注意一下是否是分号是在中文输入法下输入的

网友M:
keil4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猜的是你使用的是keil5,这种情况下在菜单栏有一个叫configuration,点一下在editor中的encoding中选择chineseGB2312就可以了

网友N:
按一下空格试一试

网友O:
有可能是没有选对输入法状态,比如说中文输入法下就是乱码,要用英文输入法

网友O:
有可能是输入法没有用对,必须用英文输入法

网友P:
字符编码的问题,最好把输入法切换到英文输入就可以了,如果是在别的程序复制粘贴的,那么你可以先转换成uicode类型

网友F:
在这里非常感谢论坛给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场地,同时感谢所有回复我的各位老师,我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输入法设置的问题,我以前默认的搜狗输入法并且把其它的输入法都删除了,重新设置后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设置如何了???

问题已解决,就是输入法的问题,谢谢

网友Q:
你在给C文件命名的时候,要用系统自带的英文输入法,这样不会有乱码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问题已解决,就是输入法的问题,谢谢

解决就好了

网友R: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在字体设置里全部设置成gb2312,还有就是这种问题出现了用//注释看看程序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