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ADS1115在1602上显示程序源码

楼主(2017-08-11):
/*------------------------------------------------------------------------------------------------------------------------------------------*/

/*--*************************功能:   【ADS1115单端输入检测电压】********************--*/

/*--*************************CPU:    【STC12C5A60S2】*******************************--*/

/*--*************************ADC芯片:【ADS1115(2差分输入或4单端输入)】***********--*/

/*--*************************液晶:   【LCD1602】************************************--*/

/*--*************************ADC与单片机连接:【SCL:P1.0, SDA:P1.1】*******************--*/

/*--*************************检测范围:【0.00~4.99V】*********************************--*/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Nop() _nop_()

/*------------------------以下为LCD1602显示模块端口定义及函数声明-----------------------*/

sbit lcd_rs_port = P2^2;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lcd_rw_port = P2^3;

sbit lcd_en_port = P2^4;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unsigned char num_char_table[]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Lcd_Dis1_table[] ={"Volt:         V "};                       //电压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pos_char_table[] ={"      67.9AB  V "};                    //电压显示位置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void lcd_command_write(uchar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_char_write(uchar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void Num_to_Disp(uint Num);                                                                                   //LCD1602 数据处理

void LcdDisp(uint num);                                                                                              //LCD1602 数据显示

void delay_1ms(uchar x);                                                                                           //LCD1602 延时1ms

/*------------------------以下为ADS1115模块端口定义及函数声明--------------------------*/

sbit SCL = P1^0;

sbit SDA = P1^1;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unsigned int Config;

unsigned char Writebuff[4],Readbuff[3];

unsigned int Result[2];

int D_ADS;                                  //转换的数字量

#define Accuracy 32768      //定义ADC精度,ADS1115单端输入时15位

char VCC = 4.78;                   //VCC,电压参考值

#define ADDRESS_0  0x90  //ADDR PIN ->GND

#define ADDRESS_1  0x92  //ADDR PIN ->VDD

#define ADDRESS_2  0x94  //ADDR PIN ->SDA

#define ADDRESS_3  0x96  //ADDR PIN ->SCL

/************POINTERREGISTER*****************/

#define Pointer_0  0x00  //Convertion register

#define Pointer_1  0x01  //Config register

#define Pointer_2  0x02  //Lo_thresh register

#define Pointer_3  0x03  //Hi_thresh register

/************CONFIG REGISTER*****************/

#define OS_0   0x0000

#define OS_1   0x8000

#define MUX_0  0x0000 //AINp=AIN0, AINn=AIN1

#define MUX_1  0x1000 //AINp=AIN0, AINn=AIN3

#define MUX_2  0x2000 //AINp=AIN1, AINn=AIN3

#define MUX_3  0x3000 //AINp=AIN2, AINn=AIN3

#define MUX_4  0x4000 //AINp=AIN0, AINn=GND

#define MUX_5  0x5000 //AINp=AIN1, AINn=GND

#define MUX_6  0x6000 //AINp=AIN2, AINn=GND

#define MUX_7  0x7000 //AINp=AIN3, AINn=GND

#define PGA_0  0x0000  //FS=6.144V

#define PGA_1  0x0200  //FS=4.096V

#define PGA_2  0x0400  //FS=2.048V

#define PGA_3  0x0600  //FS=1.024V

#define PGA_4  0x0800  //FS=0.512V

#define PGA_5  0x0A00  //FS=0.256V

#define PGA_6  0x0C00  //FS=0.256V

#define PGA_7  0x0E00  //FS=0.256V

#define MODE_0 0x0000

#define MODE_1 0x0100

#define DR_0   0x0000  //Data Rate = 8

#define DR_1   0x0020  //Data Rate = 16

#define DR_2   0x0040  //Data Rate = 32

#define DR_3   0x0060  //Data Rate = 64

#define DR_4   0x0080  //Data Rate = 128

#define DR_5   0x00A0  //Data Rate = 250

#define DR_6   0x00C0  //Data Rate = 475

#define DR_7   0x00E0  //Data Rate = 860

#define COMP_MODE_0  0x0000

#define COMP_MODE_1  0x0010

#define COMP_POL_0   0x0000

#define COMP_POL_1   0x0008

#define COMP_LAT_0   0x0000

#define COMP_LAT_1   0x0040

#define COMP_QUE_0   0x0000

#define COMP_QUE_1   0x0001

#define COMP_QUE_2   0x0002

#define COMP_QUE_3   0x0003

//*************ADDRInitial********************/

#define ADDRESS    ADDRESS_0     //ADDR PIN ->GND

#define ADDRESS_W  ADDRESS|0x00 //写地址

#define ADDRESS_R  ADDRESS|0x01 //读地址

/*************ConfigInitial*********************/

#define OS         OS_1

#define MUX_A0     MUX_4     //AINp=AIN0, AINn=GND

#define MUX_A1     MUX_5     //AINp=AIN1, AINn=GND

#define MUX_A2     MUX_6     //AINp=AIN2, AINn=GND

#define MUX_A3     MUX_7     //AINp=AIN3, AINn=GND

#define PGA        PGA_1      //FS=6.144V

#define MODE       MODE_1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define DR         DR_7       //Data Rate = 860

#define COMP_QUE   COMP_QUE_3

void Delay_us_15 (void);

void Delay_ms_1 (void);   //功    能:延时

void Start(void);                 //功    能:完成IIC的起始条件操作

void Stop(void);                 //功    能:完成IIC的终止条件操作

void ACK(void);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应答操作

void NACK(void);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无应答操作

unsigned char Check(void);//功    能:检查从机的应答操作

void Write_1_Byte(unsigned char DataByte);                                                                   //写 1个字节

unsigned char Write_N_Byte(unsigned char*writebuffer,unsigned char n);                //写 N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1_Byte(void);                                                                                     //读 1个字节

void Read_N_Byte(unsigned int*readbuff,unsigned char n);                                         //读 N个字节

void InitADS1115(bit S_MUX_0, bit S_MUX_1);                                                               //ADS1115初始化

void WriteWord(void);                                                                                                    //写

void ReadWord(void);                                                                                                    //读

unsigned int ADS1115(bit S_MUX_0, bitS_MUX_1);                                                       //ADS1115取值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nsignedint result;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while(1)

        {

                 result= ADS1115(0,0);    //ADS1115取值_AIN0

                 //result= ADS1115(0,1); //ADS1115取值_AIN1

//result = ADS1115(1,0); //ADS1115取值_AIN2

//result = ADS1115(1,1); //ADS1115取值_AIN3

                 LcdDisp(result);                //LCD1602显示电压值

        }

}

/*--------------------------------------------------------------------------------------------------------------------------------*/

/*--****************************************************************************--*/

/*-------------------------------------------------------------------------------------------------------------------------------*/

/*------------------------以下为LCD1602显示模块函数定义-----------------------*/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char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void lcd_char_write(uchar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

   char i,j;

   for(i=0;i<2;i++){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clear lcd disp

}

void Num_to_Disp(uint Num)           /******LCD显示数据处理*****/ //Start_1-Over_1:显示电压值,Start_2-Over_2:显示ADS1115输出数值

{

        floatNUM;                                                                                                    //Start_1

        intxx, yy, zz, zzz;

        NUM= (Num  / (float)Accuracy) * VCC;                                 //ADS1115取值 = Accuracy× (Vin / VCC)

        xx= (int)NUM;

        yy= (int)((NUM - (float)(xx)) * 10);

        zz= (int)((NUM - (float)(xx)) * 100)%10;

        zzz= (int)((NUM - (float)(xx)) * 1000)%10;

        pos_char_table[6]= num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十位

        pos_char_table[7]=num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个位

        pos_char_table[9]=num_char_table[yy];                               //电压值小数点后一位

        pos_char_table[10]=num_char_table[zz];                              //电压值小数点后两位

        pos_char_table[11]=num_char_table[zzz];                        //电压值小数点后三位   //Over_1

/*

        pos_char_table[6]= num_char_table[Num / 10000];                                               //Start_2

        pos_char_table[7]= num_char_table[(Num % 10000) / 1000];

        pos_char_table[8]=num_char_table[((Num % 10) % 1000) / 100];

        pos_char_table[9]=num_char_table[(Num / 10) % 10];

        pos_char_table[A]=num_char_table[Num % 10];                                                    //Over_2

*/

}

void LcdDisp(uint num)                       /************LCD显示*************/

{

        uinti=0;

        for(i=0;i<16;i++)

        {

                 lcd_char_write(i,0,Lcd_Dis1_table[ i]);  //显示框架

        }

        Num_to_Disp(num);

        for(i= 6; i < 12; i++)

        {

                 lcd_char_write(i,0,pos_char_table[ i]);  //显示电压

        }

        delay_1ms(100);

}

void delay_1ms(uchar x)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

   uchar j;

   while(x--){

       for(j=0;j<125;j++)

           {;}

       }

}

/*------------------------以下为ADS1115模块端口函数定义--------------------------*/

void Delay_us_15 (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15;i++)

     _nop_();

}

void Delay_ms_1 (void)

{

        unsignedchar i;

        for(i= 150;i > 0;i--) _nop_();

}

///*******************************************

//函数名称:Start

//功    能:完成IIC的起始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art(void)

{

       SCL=1;

       SDA=1;

       Delay_us_15 ();

                 SDA=0;

       Delay_us_15 ();

                 SCL=0;

       Delay_us_15 ();

}

//

///*******************************************

//函数名称:Stop

//功    能:完成IIC的终止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op(void)

{

       SDA=0;

       Delay_us_15 ();

       SCL=1;

       Delay_us_15 ();

                 SDA=1;

       Delay_us_15 ();

}

///*******************************************

//函数名称: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_nop_();

       SCL=1;

       Delay_us_15 ();

       SCL=0;

                 _nop_();_nop_();

                 SDA=1;

       Delay_us_15 ();

}

//*******************************************

//函数名称:N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无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NACK(void)

{

        SDA=1;

        _nop_();_nop_();

        SCL=1;

        Delay_us_15();

        SCL=0;

        _nop_();_nop_();

        SDA=0;

        Delay_us_15();

}

//**********检查应答信号函数******************/

///*如果返回值为1则证明有应答信号,反之没有*/

///*******************************************

//函数名称:Check

//功    能:检查从机的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从机是否有应答:1--有,0--无

//********************************************/

unsigned char 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slaveack;

   SDA=1;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laveack = SDA;   //读入SDA数值

   SCL=0;

   Delay_us_15 ();

   if(slaveack)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Write a Byte****************/

void Write_1_Byte(unsigned char DataByte)

{

        inti;

        for(i=0;i<8;i++)

        {

                 if(DataByte&0x80)  //if((DataByte<<i)&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_us_15 ();

                 SCL=1;

       Delay_us_15 ();

       SCL=0;

       Delay_us_15 ();

       DataByte <<= 1;

        }

       SDA=1;

       _nop_();

}

/***************Write NByte****************/

unsigned char Write_N_Byte(unsigned char*writebuffer,unsigned char n)

{

        inti;

        for(i=0;i<n;i++)

        {

                 Write_1_Byte(*writebuffer);

                 if(Check())

                {

                         writebuffer++;

                 }

                 else

                 {

                         Stop();

                     return FALSE;

                 }

        }

        Stop();

        returnTRUE;

}

//***************Read aByte****************/

unsigned char Read_1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data_Value = 0, FLAG, i;

   for(i=0;i<8;i++)

    {

        SDA=1;

        Delay_us_15();

   SCL=1;

        Delay_us_15();

       FLAG=SDA;

       data_Value <<= 1;

        if(FLAG)

           data_Value |= 0x01;

   SCL=0;

   Delay_us_15 ();

    }

   return data_Value;

}

//***************Read NByte****************/

void Read_N_Byte(unsigned int*readbuff,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char i;

        for(i=0;i<n;i++)

        {

                 readbuff[ i]=Read_1_Byte();

                 if(i==n-1)

                         NACK();  //不连续读字节

                 else

                         ACK();//连续读字节

        }

        Stop();

}

//*****************初始化******************/

void InitADS1115(bit S_MUX_0, bit S_MUX_1)

{

        if(S_MUX_0 == 0 && S_MUX_1 == 0)                                      //AIN0

        Config= OS+MUX_A0+PGA+DR+COMP_QUE+MODE;

        if(S_MUX_0 == 0 && S_MUX_1 == 1)                                     //AIN1

        Config= OS+MUX_A1+PGA+DR+COMP_QUE+MODE;

        if(S_MUX_0 == 1 && S_MUX_1 == 0)                                      //AIN2

        Config= OS+MUX_A2+PGA+DR+COMP_QUE+MODE;

        if(S_MUX_0 == 1 && S_MUX_1 == 1)                                      //AIN3

        Config= OS+MUX_A3+PGA+DR+COMP_QUE+MODE;

   Writebuff[0]=ADDRESS_W;

   Writebuff[1]=Pointer_1;

   Writebuff[2]=Config/256;

   Writebuff[3]=Config%256;

   Readbuff[0]=ADDRESS_W;

   Readbuff[1]=Pointer_0;

   Readbuff[2]=ADDRESS_R;

}

//***************Write aWord***********************/

void WriteWord(void)

{

    int t;

    Start();   //写入4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Writebuff,4);

    }while(t==0);

}

//***************ReadWord***********************/

void ReadWord(void)

{

   int t;

   Start();  //写入2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Readbuff,2);

   }while(t==0);

   Start();   //写入2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Readbuff[2],1);

   }while(t==0);

   Read_N_Byte(Result,2);  //读出2个字节

}

//***************ADS1115********************/

unsigned int ADS1115(bit S_MUX_0, bitS_MUX_1)

{

   InitADS1115(S_MUX_0, S_MUX_1);

   WriteWord();

   Delay_ms_1();

   ReadWord();

   D_ADS=Result[0]*256+Result[1];  //转换的数字量

      return D_ADS;

}

网友A(2017-11-29):
你好,你用这个程序调试成功了吗?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资源,正需要这些资料学习。不过正想老二所说,程序编译一大堆错误?不知怎样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资源,正需要这些资料学习。不过正想老二所说,程序编译一大堆错误?不知怎样改?

错误原因使用复制后unsigned int,unsigned char 中间没有空格很多的变量和变量类型间没有空格造成的,注意修改就可以编译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错误原因使用复制后unsigned int,unsigned char 中间没有空格很多的变量和变量类型间没有空格造成的,注 ...

如何测量差分电压呢?

网友D:
请问ADS1015和这个程序能通用吗?

网友E(2018-06-12):
改完了,最后一个C235错误,实在找不到哪里问题了。

网友F(2019-03-21):
我编译也全部通过了,直接亮屏检测玩坏点就没有反应了,stc12c5a60s2.11.0592晶振

网友G:
我编译没有通过,报告是:*** ERROR L256: MODULE CONTAINS DUPLICATE SEGMENT NAMES
报告了L256错误

网友H(2020-09-25):
電壓只能測到3.99v,後來修改兩處至少可以測到自己的5v,
修改處:
char VCC = 4.78;   改為    float VCC = 6.144;
#define PGA        PGA_1   改為  #define PGA        PGA_0

网友I(2021-04-20):
楼主,有原理图吗?我ADS1115的AINP是AIN0,AINN是AIN1,需要怎么修改程序呢?我想看看你的原理图,谢谢啦

网友J(2023-07-23):
感谢大佬,感谢大佬,感谢大佬。我调试成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用这个程序调试成功了吗?

我调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