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86的交通灯仿真设计 带汇编程序

楼主(2017-08-11):
基于8086的交通灯设计 proteus仿真文件

8086源程序如下:
;SAMPLE.ASM

.MODEL SMALL

.8086

.stack

.code

.startup
      mov dx,0206h
      mov ax,80h
      out dx,ax

      mov dx,0200h
      mov ax,0ffh
      out dx,ax

  s1: mov ax,0beh
      out dx,ax
      call delay5

      mov cx,6
  lp: mov ax,0bfh
      out dx,ax
      call delay05
      mov ax,0beh
      out dx,ax
      call delay05
      loop lp

      mov ax,0bdh
      out dx,ax
      call delay3
      mov ax,0ebh
      out dx,ax
      call delay5

      mov cx,6
  lp1:mov ax,0fbh
      out dx,ax
      call delay05
      mov ax,0ebh
      out dx,ax
      call delay05
      loop lp1

      mov ax,0dbh
      out dx,ax
      call delay3
      jmp s1

  delay5 proc near
      push cx
      mov bx,250
    dy1:mov cx,5882
    dy2:loop dy2
      dec bx
      jnz dy1
      pop cx
      ret
  delay5 endp

  delay05 proc near
      push cx
      mov bx,25
    dy3:mov cx,5882
    dy4:loop dy4
      dec bx
      jnz dy3
      pop cx
      ret
  delay05 endp

  delay3 proc near
      push cx
     mov bx,150
    dy5:mov cx,5882
    dy6:loop dy6
      dec bx
      jnz dy5
      pop cx
      ret
  delay3 endp

.data
END

网友A(2019-12-23):
请问控制黄灯亮的时长的源程序是哪部分?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B(2020-08-24):
引用 网友A:
请问控制黄灯亮的时长的源程序是哪部分?可以解释下吗?

根据楼主的程序,按照下图的任务修改代码。

需要注意: 在proteus 8.6图纸中,8086内部空间大小需要修改成0x20000,如下图所示,程序才能正常仿真

工程如下,代码在proteus自带的source code里面,需要说明的是  proteus 需要按照MASM32编译器(安装方法也很简单,在proteus中就可以下载得到)

网友C(2020-12-01):
很奇怪8.0打不开工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8.0打不开工程图

找到原因了 首先看一下你的文件夹名称不要有特殊符号,其次proteus 8——Import Legacy Project——第一个里导入(.DS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