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7-08-11):
我用的是89S52单片机,需要定时2分钟然后让单片机停止一小段时间然后又继续工作。

最佳答案

网友A:
计算初值

网友B:
能说说你所认为的:
单片机停止
单片机工作
是如何定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你所认为的:
单片机停止
单片机工作

因为用到12位AD和传感器模块,输出的检测值不稳定,然后就说让他定时2分钟,然后一直循环检测求平均值,稳定就直接输出,不稳定就输出最后一秒的检测值,让液晶显示的值保持一小段时间不变,检测下一个的时候依次。

网友C:
不稳定就输出最后一秒的检测值,让液晶显示的值保持一小段时间不变,检测下一个的时候依次

网友C:
不稳定不稳定就输出最后一秒的检测值,让液晶显示的值保持一小段时间不变,检测下一个的时候依次就输出最后一秒的检测值,让液晶显示的值保持一小段时间不变,检测下一个的时候依次不稳定就输出最后一秒的检测值,让液晶显示的值保持一小段时间不变,检测下一个的时候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