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PM信号解码程序

楼主(2017-08-11):
写了应该PPM信号解码程序,主控STM32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stm32主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
************************************************/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16 ppm_rx[];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TIM5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delay_ms(50);
        //        printf("running\r\n");
//                TIM_SetCompare2(TIM3,TIM_GetCapture2(TIM3)+1);

//                if(TIM_GetCapture2(TIM3)==300)TIM_SetCompare2(TIM3,0);

                if(ppm_rx[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printf("左右:%d 前后:%d 油门:%d 航向:%d chanel5:%d chanel6:%d\r\n",ppm_rx[1],ppm_rx[2],ppm_rx[3],ppm_rx[4],ppm_rx[5],ppm_rx[6]);
                        ppm_rx[0]=0;
                }
        }
}

网友A:
哇,垃圾,这个跟战舰资料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2017-09-11):
使用timer 的pwm捕获 脉宽。这个不错可以用于RC遥控器捕获。

网友C(2021-01-11):
请问有没有PWM转PPM的工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