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博士的Cadence SPB 快速入门视频教程

楼主(2017-08-11):
于博士的Cadence SPB   快速入门视频教程,
视频文件太大,大于20M。 上传不上怎么办?

1讲 课程介绍,学习方法,了解CADENCE软件
2讲 创建工程,创建元件库
3讲 分裂元件的制作方法
1homogeneous heterogeneous 区别
2、创建homogeneous类型元件
3、创建heterogeneous类型元件
4讲 正确使用heterogeneous类型的元件
1、可能出现的错误
2、出现错误的原因
3、正确的处理方法
5讲 加入元件库,放置元件
1、如何在原理图中加入元件库
2、如何删除元件库
3、如何在元件库中搜索元件
4、放置元件
5、放置电源和地
6讲 同一个页面内建立电气互连
1、放置wire90度转角,任意转角
2wire的连接方式
3、十字交叉wire加入连接点方法,删除连接点方法
4、放置net alias方法
5、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管脚处理方法
6、建立电气连接的注意事项
7讲 总线的使用方法
1、放置总线
2、放置任意转角的总线
3、总线命名规则
4、把信号连接到总线
5、重复放置与总线连接的信号线
6、总线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7、在不同页面之间建立电气连接
8browse命令的使用技巧
1、浏览所有parts,使用技巧
2、浏览所有nets,使用技巧
3、浏览所有offpage connector,使用技巧
4、浏览所有DRC makers,使用技巧
9讲 搜索操作使用技巧
1、搜索特定part
2、搜索特定net
3、搜索特定power
4、搜索特定flat nets
10讲 元件的替换与更新
1replace cache用法
2update cache用法
3replace cachepdate cache区别
11讲 对原理图中对象的基本操作
1、对象的选择
2、对象的移动
3、对象的旋转
4、对象的镜像翻转
5、对象的拷贝、粘贴、删除
12
1、修改元件的VALUE及索引编号方法
2、属性值位置调整
3、放置文本
4、文本的移动、旋转、拷贝、粘贴、删除
5、编辑文字的大小、字体、颜色
6、放置图形
13讲 如何添加footprint属性
1、在原理图中修改单个元件封装信息
2、在元件库中修改封装信息,更新到原理图
3、批量修改元件封装信息
两种方法:(1) 直接针对元件修改,(2)在property editor中选择元件修改
4 检查元件封装信息是否遗漏的快速方法
14讲 生成网表
1、生成netlist前的准备工作
2、生成netlist方法
15讲 后处理
1、生成元件清单
2、打印原理图

16讲 高速电路设计流程,本教程使用的简化流程
17Allegro常用软件模块介绍,各个软件模块之间的关系
18Allegro PCB Editor 软件操作界面介绍
19allegro中两个重要的概念:classsubclass是什么。
20
1. Allegro零件库封装制作的流程步骤。
2. 规则形状的smd焊盘制作方法。
3. 表贴元件封装制作方法。
4. 0805贴片电容的封装制作实例。
21
1. BGA272封装制作 TI DSP6713
2. 如何设置引脚名称,如何修改引脚布局
22讲 如何创建自定义形状焊盘
23SOIC类型封装制作
24PQFP类型封装制作,学习引脚的旋转方法
25讲 包含通孔类引脚的零件制作,零件制作向导的使用
26讲 包含非电气引脚的零件制作方法
27讲 如何创建创建电路板
28讲 设置层迭结构,创建电源层地层平面
29讲 导入网表,栅格点设置,DRAWING OPTION设置
30讲 手工摆放零件
31讲 使用原理图进行交互式摆放
32讲 按原理图页面进行摆放
33讲 使用Allegro PCB Editorroom进行摆放
34讲 使用OrCAD Capture CISroom进行摆放
35讲 快速布局,摆放过程中如何自动定位找到零件
36PCB布局基本知识简单介绍
37讲 约束规则设置对话框简介,各部分关系
38讲 约束规则设置方法
39讲 线宽线距规则设置示例
40讲 区域约束规则设置
41
1. 设置器件模型,加载模型库,赋予器件模型
2. Constraint manager objects显示设置
3. 创建总线
42讲 设置拓扑约束(方法1
43讲 设置拓扑约束(方法2
44讲 线长约束设置
45讲 相对延迟设置
46讲 差分规则设置
47讲 布线准备
1. 布线准备:设置颜色
2. 布线准备:特殊方式显示电源网络的飞线
3. 布线准备:网络的高亮设置
4. 布线准备:DRC标记显示方式
5. 布线准备:布线栅格点设置
6. 布线准备:飞线显示的开关
7. 布线准备:用不同的颜色同时高亮不同的网络
48BGA零件的自动扇出
49讲 手工布线、控制面板中内容解释
50讲 走线
1. 走线:拉线
2. 走线:加过孔,换层
3. 走线:控制线宽
4. 走线:推挤、抱紧
5. 走线:抓焊盘
6. 走线:替换走线
7. 走线:自动完成
8. 走线:控制出线方向
51讲 群组布线
52讲 布线时信息显示
1. 布线时显示延迟以及相对延迟信息
2. 动态显示走线长度
53讲 差分布线方法
1. 伴随走线
2. 单根走线模式
3. 添加过孔
4. 自动分离与靠拢
54讲 两种高速布线形式
1. T形连接点的网络走线方法
2. 蛇形走线方法
3. 修线
55讲 铺铜操作
1. 内电层铺铜
2. 外层铺铜
3. 编辑shape的边界
4. 指定网络
5. 手工void
6. 删除孤岛
7. 铺静态铜皮
8. 铜皮的合并
56讲 电源层分割
57讲 后处理:重新编号,back annotate,查看报告,数据库检查等杂散操作。
58讲 丝印处理
59NC DRILL 相关操作
60讲 制作光绘文件的方法步骤

Cadence SPB15.7 快速入门视频教程目录(1).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