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做一个智能避障小车,需要那些模块

楼主(2017-08-11):
本人想做一个智能避障小车,需要那些模块

网友A:
超声波 电机  寻迹模块

网友B:
红外避障模块,电磁巡线 或者 光电寻黑线,摄像头巡线也可以
如果要光引导,还需要光敏电阻,3个或者5个。

网友C:
摄像头,电机,舵机。我刚做完飞思卡尔比赛,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光电传感器,电机驱动,超神波

网友E:
传感器,万向轮小车,主要看你程序啦。

网友F:
超声波模块

网友G:
超声波模块,电机,红外循迹模块,L298驱动模块,锂电池,控制主板

网友H:
红外,超声波,电机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超声波模块,电机,红外循迹模块,L298驱动模块,锂电池,控制主板

超声波模块,电机,红外循迹模块

网友J:
首先:核心是控制板,可以用51或者其他芯片,一般51就够了,如果你的程序太大就要换大容量的芯片了。其次:电机驱动模块,避障小车最终的控制量是电机的转速(调整电机转速来转向和前进),根据你使用的电机选择驱动,直流电机可以用298。第三:检测障碍物的传感器模块。可以用超声波,如果使用的环境允许,红外也可以。以上是最基本的模块,如果还想发挥一下创造力,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LCD显示当前速度,蜂鸣器提示有障碍物什么的。再高级一点的,可以搞个用手机控制前进配合避障的功能。只要你能力够,避障小车的水可以很深。祝成功吧!

网友K:
第一传感器(这个就好多了,什么光电对管红外,超声波之类的)第二单片机最小系统第三车体包括马达轮胎

网友L:
直流电机,L298N,12V电源,超声波模块

网友M:
可以用光电开关来避障,这个相比于红外避障来说性能较好,红外避障遇到光就失灵了,当然,超声波模块避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新人的话必须对定时器和中断有较高的了解。主控芯片是必要的,建议用stc12c5A60s2,这种的处理速度较快,比89c52快很多,性能比较好,驱动用L298N就可以了,我i有做的一个,需要的话和我联系,有完整的代码,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N:
超声波测距模块、红外模块、L298N电机驱动模块、小车+电机、还可外加蓝牙传输控制模块。

网友O:
刚做完,第一买51单片机15w系列的,第二电机驱动L298N(多买几个买好一点的)直流减速电机,第三超声波模块和红外模块。建议先把各个模块的大致原理弄明白,代码初学者可以借鉴网上其他人成熟的。

网友P:
最简单的是51单片机,电机驱动,测距模块和直流电机就行

网友Q:
超声波 电源 驱动

网友R:
常用的简单的就是用51单片机加红外对管加超声波就够了,厉害一点难一点的就用摄像头了

网友S(2017-11-02):
51单片机小系统版+超声波+电机驱动+L298N电机驱动模块+蓝牙传输控制模块

网友T(2019-10-22):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光电开关来避障,这个相比于红外避障来说性能较好,红外避障遇到光就失灵了,当然,超声波模块避障也 ...

大佬,可以给我看看嘛,拜谢??

网友U:
买的一个小车看看

网友V:
首先是控制芯片:如果只是用于避障的话,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够了。驱动的话用l298n就差不多了,避障的选择就很广了:可以用超声波模块/避障模块/光电传感开关。

网友W:
电机驱动模块,霍尔芯片,光敏元件,超声波测距模块。

网友X:
超声波 电源 驱动  看你用哪个做了,红外,电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