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PN532代码和手册

楼主(2017-08-11):
如题,需要的自取。
科星NFC开发板读写卡实验 (ALIENTEK MINISTM32)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nfc.h"
//科星NFC开发板读写卡实验

/********************************************************************
*  操作步骤:                                                       *
*  1、烧录好程序,使用战舰迷你板。MCU:stm32RCT6                    *
*  2、串口1连接科星NFC开发板                                        *
*  3、启动程序,当D0和D1,同时亮起,科星NFC开发板唤醒成功           *
*  4、按按键key0,此时 D0,反向,也就是 由亮变灭,此时放上标签2秒   *
*  5、按按键WK_UP,此时 D0,反向,也就是 由灭变亮,此时放上标签,D1灭*
*  6、按按键key1,此时 D0,反向,也就是 由亮变灭,此时放上标签2秒    *
*  7、按按键WK_UP,此时 D0,反向,也就是 由灭变亮,此时放上标签,D1亮*
*                                                                   *
*                                                                   *
%%%%%%%%%%%%%%%%%%%%%%%%%%%%%%%%%%%%%%%%%%%%%%%%%%%%%%%%%%%%%%%%%%%%%
*  说明:                                                           *
*   1.每次D0灯状态的变化,说明按键按下成功                          *
*   2.key0表示写标签,写入0x55;                                    *
*   3.key1表示写标签,写入0xAA;                                    *
*   4.WK_UP表示读标签,读到0x55,使D1灭;读到0xAA,使D1亮           *
*********************************************************************/

extern u8 flag_nfc_status;

int main(void)
{
    u8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TIM2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nfc_WakeUp();//唤醒 PN532 芯片
    LED0=0;
    LED1=0;
    while(1)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t)
        {
            case KEY0_PRES:
                    LED0=!LED0;
                    flag_nfc_status=1;  //KEY0  ,nfc写0x55.灯灭
                    break;
            case KEY1_PRES:
                    LED0=!LED0;
                    flag_nfc_status=2;  //KEY1 ,nfc写0xAA。灯亮
                    break;
            case WKUP_PRES:
                    LED0=!LED0;
                    flag_nfc_status=0;  //WKUP_PRES ,nfc读状态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nfc_InListPassiveTarget(); //寻找 nfc标签(Mifare 卡),获取UID
        nfc_PsdVerifyKeyA();

    }
}

PN532读写卡实验 (ALIENTEK

网友A:
直接电脑连更方便

网友B:
这个好,资料大不大?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2017-09-22):
挺好的资料

网友D(2017-12-15):
有帮助啊,就是太贵了

网友E:
刚来,好想要这个读写实验,可惜下不了

网友F(2018-01-16):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G:
试试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H:
求大神来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I(2018-05-10):
好资料,希望借鉴一下,积分还不够

网友J:
多谢你的资料

网友K(2018-08-28):
不错的资料,下载下来试验一下。

网友L(2018-12-16):
STM32F103驱动PN532代码和手册 不是stm32的吗?

网友M:
请问公交车刷卡系统怎么实现

网友N(2019-03-20):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O(2019-07-20):
感谢分享,最近被pn532折磨的焦头烂额

网友P(2019-09-05):
这个不是直接吐到串口吧,这样的话,卡的卡号什么的怎么显示呢

网友Q(2019-12-03):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R(2020-02-11):
正在寻找方案,看看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