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引脚图与pdf中文资料下载(含各种电路图解析 共14页非常详细)

楼主:
MC34063由于价格便宜,开关峰值电流达 1.5A,电路简单且效率满足一般要求,所以得到广泛使用。

1. MC34063 DC/DC 变换器控制电路简介:
MC34063是一单片双极型线性集成电路,专用于直流-直流变换器控制部分。片内包含有温度补偿带隙
基准源、一个占空比周期控制振荡器、驱动器和大电流输出开关,能输出 1.5A 的开关电流。它能使用
最少的外接元件构成开关式升压变换器、降压式变换器和电源反向器。
特点:
*能在 3.0-40V 的输入电压下工作
*短路电流限制
*低静态电流
*输出开关电流可达 1.5A(无外接三极管)
*输出电压可调
*工作振荡频率从 100HZ 到 100KHZ

MC34063引脚图

MC34063电路原理
      振荡器通过恒流源对外接在 CT 管脚(3 脚)上的定时电容不断地充电和放电以产生振荡波
形。充电和放电电流都是恒定的,振荡频率仅取决于外接定时电容的容量。与门的 C 输入端在振荡器
对外充电时为高电平,D 输入端在比较器的输入电平低于阈值电平时为高电平。当 C 和 D 输入端都变
成高电平时触发器被置为高电平,输出开关管导通;反之当振荡器在放电期间,C 输入端为低电平,触
发器被复位,使得输出开关管处于关闭状态。

         电流限制通过检测连接在 VCC(即 6 脚)和 7 脚之间采样电阻(Rsc)上的压降来
完成, 当检测到电阻上的电压降接近超过 300 mV 时, 电流限制电路开始工作, 这时通过CT 管脚(3 脚)
对定时电容进行快速充电以减少充电时间和输出开关管的导通时间,结果是使得输出开关管的关闭时
间延长。

     线性稳压电源效率低,所以通常不适合于大电流或输入、输出电压相差大的情况。开关电源的效
率相对较高,而且效率不随输入电压的升高而降低,电源通常不需要大散热器,体积较小,因此在很
多应用场合成为必然之选。开关电源按转换方式可分为斩波型、变换器型和电荷泵式,按开关方式可
分为软开关和硬开关。

MC34063应用电路图: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4页):

网友A(2025-06-20):
标记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来取。说得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