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RK3288核心板+底板开发设计过程

楼主(2017-08-11):
RK3288底板+核心板设计过程
第一步,拿到客户需求文档,以下是客户提出的需求:

第二步,分析客户需求
客户需要实现双屏同显、双屏异显、4屏同显、4屏异显,而且需要带触摸屏;需要带3G/4G,同时还需要带路由功能,
又要带7.4V电池。因此衍生出该项目需要采用一个底板,两个核心板的设计架构,核心板和底板采用DDR接口方式连接,
以下是整理出的框架图:

第三步,原理图设计
原理图设计首先需要拿到原厂参考资料,如下,文件太大就不上传了,需要可以加我扣扣

原理图设计就开始了
电池部分,由于客户需要7.4V的电池供电,要求DC12V和电池自适应,这里选用官方推荐的TI芯片,型号BQ24133
依照推荐线路作图即可,如下

网络部分,客户需要当有以太网的时候,两个核心都能上网,而且底板只有一个RJ45输入,又要WiFi路由,因此
选用AR9331刚好能够实现,同时4G和以太网可以自适应切换。

RS232部分,需要两路RS232,选用MAX3232CSE芯片,为缩小空间采用双层DB9母座,电路如下图

核心板DDR部分,采用4DDR316bit,此模版比较稳定

第四步,PCB布局
直接上图了
核心板:

底板:

至此,硬件设计基本完成,图纸清单如下:

第五步,驱动调式
根据硬件配置,重新调整dts配置文件,LVDSEDPWiFi4GTP等等都需要在设备树中增加,大部分的外设我们这边都有拿到了对应补丁,直接打上即可。对于屏幕调式稍微复杂,要根据不同屏幕匹配不同参数,而且多屏幕显示需要做些特殊处理。

第六步,调式OK的样机送客户确认
客户确认过程会提出一些修改建议,然后按照建议进行优化,达到客户满意为止,
第七步,提交设计资料
客户对功能认可之后把所有设计文档提交客户。
至此,整个开发过程完毕,请各位鉴赏!多谢

网友A(2017-12-08):
你這方案要賣多少錢: ruby89@126.com

楼主(2018-03-02):
有需要可以加我加我

楼主(2018-05-04):
目前有在做RK3399的核心板+底板 有兴趣加我了解

网友B(2018-09-07):
需要定制RK3288核心板

楼主(2018-11-04):
引用 网友B:
需要定制RK3288核心板

可以加我交流

网友A(2020-10-25):
購買rk3288,金手指核心板pcb資料  ID:winmold89lu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