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代码,调了一下午都没能正确显示距离

楼主(2017-08-11):
这个是我刚刚写的一个超声波测距的代码,麻烦大佬帮忙看看是哪出错了啊,调了一下午都没能正确显示距离,若有大佬帮忙解决,小的定当感激不尽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time;
int succeed_flag;
uchar timeL;
uchar timeH;
sbit Trig =P1^0;
sbit Echo =P3^2;
sbit rs   =P2^0;
sbit lcden=P2^2;
sbit rw   =P2^1;
uchar table[]={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
0x36,0x37,0x38,0x39,0x3a};
uchar code *table1[]={"x zhou:","y zhou:"};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a ;
    for(a=0;a<100;a++);
}
void lcdwrdata(uchar dat)
{
rs=1;
lcden=1;
P0=dat;
delay(6);
lcden=0;
delay(6);
}
void lcdwrcom(uchar cdat)
{
    rs=0;
lcden=1;
    P0=cdat;
delay(6);
lcden=0;
delay(6);
}
void lcd_init()
{
lcdwrcom(0x38);
lcdwrcom(0x0c);
lcdwrcom(0x06);
lcdwrcom(0x01);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ge,shi,bai;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rw=0;
delay(200);
lcden=0;
lcd_init();
lcdwrcom(0x00|0x80);
    while(*table1[0]!='\0')
{
lcdwrdata(*table1[0]++);
delay(100);
}
lcdwrcom(0x00|0xc0);
while(*table1[1]!='\0')
{
lcdwrdata(*table1[1]++);
delay(100);
}
    lcdwrcom(0x08|0xc0);
    lcdwrdata(table[ge]);
    delay(1);
    lcdwrcom(0x09|0xc0);
    lcdwrdata(table[shi]);
    delay(1);
    lcdwrcom(0x0a|0xc0);
    lcdwrdata(table[bai]);
    delay(1);
}
void main()
{
    uint distance;
    Trig=0;
    EA=1;
    TMOD=0x10;
    while(1)
    {
        EA=0;
        Trig=1;
        delay_20us();
        Trig=0;
        while(Echo==0);
        succeed_flag=0;
        EA=1;
        EX0=1;
        TH1=0;
        TL1=0;
        TF1=0;
        TR1=1;
        delay(20);
        TR1=0;
        EX0=0;
       if(succeed_flag==1)
       {
          time=timeH*256+timeL;
          distance=time*0.0172;
       }
      if(succeed_flag==0)
       {
          distance=0;
        }
       display(distance);
    }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EX0=0;
     timeH =TH1;
     timeL =TL1;
     succeed_flag=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
         TL1=0;
     }

网友A:
建议使用US-100超声波模块,支持串口通信,非常好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我们今年电做P题的超声波测液位的程序,这个可以直接测出液位,我们模块是用HC-SR04,你也可以用US-100直接把跳线帽抜了用电平触发模式,因为能力有限不会用串口模式
#ifndef __CSBRABGE_H__

#define __CSBRABGE_H__
/*连接线图:
---------------------------------------------------
| CSB-----51  | CSB-----51  | CSB-----51     |
| -------------------------------------------------------------- |
| Trig-----P3.6 | Echo-----P3.7  | VCC--5v   GND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接线引脚定义**************************/
sbit csb_t=P3^6;
sbit csb_r=P3^7;
/******************测量范围限制 *****************************/
#define MAX_AREA 25000
/*****************************************************
函 数 名:void delay_csb(uint t)
功    能:延时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delay_csb(uint t)
{
while(t--);
}
/*****************************************************
函 数 名:uint  CsbRange(void)
功    能:测距
说    明:占用了定时器0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返回S 测距结果
*****************************************************/
uint  CsbRange(void)
{
uint time,s;
TMOD=0x01;
TH0=0;
TL0=0;
csb_t=1;
delay_csb(10);
csb_t=0;
while(!csb_r);
TR0=1;
while(csb_r);
TR0=0;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0.17;//测出的实际值
s=-1.1371*s + 562.62;//算出的液位值
return s;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