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M32的脉冲输出定位控制程序 平衡车的相关文件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些平衡车的相关文件,
基于SM32的脉冲输出定位控制

TIMER2_PWM_005单片机源程序如下(stm32芯片):

/*简易运动控制器*/
/*脉冲+方向控制步进伺服电机*/
/*由PORTA.0口输出占空比为50%的脉冲*/
/*GPIOA.0为脉冲输出*/
/*GPIOB.5为方向输出*/
/*DRVI(A,B);相对定位,以B的频率输出A(A取绝对值)个脉冲A不能为0,若A为正数,方向GPIOB.5为高电平;反之,负数,低电平*/
/*DRVA(A,B);绝对定位,以B的频率输出脉冲,运行至A个脉冲的位置*/

#include "stm32reg.h"
#include "system_stm32.h"
long mubiao;//有符号方向
long dangqian;//有符号方向
STATUS_Type run;

void MyTimer2_Init()
{
        RSTCLKCTRL->APB2CLKEN|=(1<<2)|(1<<0);//使能AFIO、GPIOA时钟
        GPIOA->CONFG[0]&=0xfffffff0;
        GPIOA->CONFG[0]|=0x0000000a;         //配置PORTA.0为复用推挽输出,输出最大频率2MHz

        RSTCLKCTRL->APB1CLKEN|=1;            //使能定时器TIMER2时钟
        TIMER2->PRESC=64-1;                  //设置定时器2预分频值,使定时器得到1MHz的计数频率
        TIMER2->CONTROL1|=1<<2;              //设置只有计数溢出作为更新中断
        TIMER2->DMAINTEN|=1<<0;              //允许定时器2计数溢出中断

        Interrupt_Priority(28,0,2,group_2);  //使能第28号中断(即定时器2全局中断),抢占0响应2,中断分组2

        TIMER2->CAPCMPMOD1&=~(3<<0);         //CC1通道配置为输出模式
        TIMER2->CAPCMPMOD1|=7<<4;            //输出比较1为PWM模式2
        TIMER2->CAPCMPEN|=1<<0;              //通道1输出使能

}

void Timer2_Startup(u16 frequency)       //启动定时器2
{
        if(frequency<20)  frequency=20;      //最小频率设定为20,因为频率设定过小,得到的重装值会超出16位
        TIMER2->RELOAD=1000000/frequency-1;  //设定重装值
        TIMER2->CAPCMP1=TIMER2->RELOAD>>1;   //匹配值1等于重装值一半,是以占空比为50%
        MyDelay(10,ms);                      //脉冲信号比方向信号滞后,以提高可靠性
        TIMER2->CONTROL1|=1<<0;              //启动定时器TIMER2计数
}

void DRVI(long num,u16 frequency)        //相对定位函数
{
        if(num>0)
        {
                GPIOB->BITSETRST=1<<5;
        }
        else if(num<0)
        {
                GPIOB->BITRST=1<<5;
        }
        mubiao=dangqian+num;

        Timer2_Startup(frequency);
}

void DRVA(long num,u16 frequency)         //绝对定位函数
{
        mubiao=num;
        if(mubiao==dangqian)
        {
                run=OFF;
        }
        else
        {
                if(mubiao>dangqian)
                {
                        GPIOB->BITSETRST=1<<5;
                }
                else
                {
                        GPIOB->BITRST=1<<5;
                }
                Timer2_Startup(frequency);
        }
}

void TIM2_IRQHandler()                    //定时器2全局中断函数
{
        if(TIMER2->STATUS&0x0001)
        {
                if(GPIOB->OUTDATA&(1<<5))         //如果方向为正
                {
                        dangqian++;
                }
                else                              //否则方向为负
                {
                        dangqian--;
                }
                if(dangqian==mubiao)              //计数溢出次数、也即输出的脉冲个数达到目标值
                {
                        TIMER2->CONTROL1&=~(1<<0);          //停止定时器2计数、也即停止脉冲输出
                        run=OFF;                      //复位脉冲定位指令执行标志
                }
                TIMER2->STATUS=0x0000;
        }
}

int main(void)
{
        u32 tp,tp1;
        mubiao=0;//目标位置脉冲值
        dangqian=0;//当前位置脉冲值
        run=OFF;//脉冲定位指令执行标志

        System_Init();

        RSTCLKCTRL->APB2CLKEN|=(1<<3)|(1<<6);//使能GPIOB、GPIOE时钟

        GPIOB->CONFG[0]&=0xff0fffff;
        GPIOB->CONFG[0]|=0x00300000;//GPIOB.5配置为推挽输出,作为脉冲的方向信号输出
        GPIOB->BITRST=1<<5;

        GPIOE->CONFG[0]&=0xfff00000;
        GPIOE->CONFG[0]|=0x00088888;//GPIOE.0/1/2/3/4配置为上下拉输入,作为按键
        GPIOE->BITRST=0x001f;

        Interrupt_Group(group_2);//中断分组,只要一次
        MyTimer2_Init();//定时器2初始化

        while(1)
        {
                tp=GPIOE->INDATA;//读取按键输入
                if(tp&0x001f)
                {
                        MyDelay(10,ms);//延时消抖,输入滤波
                        tp1=GPIOE->INDATA;//再次读取按键输入
                        if((tp&0x001f)&&(tp==tp1))//确实有按键输入,且两次读取的值一致
                        {
                                if(run==OFF)//如果此时正在发生脉冲输出,不接受新命令,
                                {
                                        run=ON;//置位脉冲定位指令执行标志
                                        switch(tp&0x001f)
                                        {
                                                case 0x0001:DRVI(20,20);break;//按下按键PE0,前进20脉冲
                                                case 0x0002:DRVI(-25,33);break;//按下按键PE1,后退25脉冲
                                                case 0x0004:DRVA(0,50);break;//按下按键PE2,回零点
                                                case 0x0008:DRVA(15,25);break;//按下按键PE3,运动到绝对位置15脉冲处
                                                case 0x0010:DRVA(-5,40);break;//按下按键PE4,运动到绝对位置-5脉冲处
                                        }
                                }
                        }
                }
        }
}

/*由PORTA.0口输出占空比为50%的脉冲,脉冲数量无限,脉冲频率指定*/
#include "stm32reg.h"
#include "system_stm32.h"
void MyTimer2_Init()
{
        RSTCLKCTRL->APB2CLKEN|=(1<<2)|(1<<0);//使能AFIO、GPIOA时钟
        GPIOA->CONFG[0]&=0xfffffff0;
        GPIOA->CONFG[0]|=0x0000000a;         //配置PORTA.0为复用推挽输出,输出最大频率2MHz

        RSTCLKCTRL->APB1CLKEN|=1;            //使能定时器TIMER2时钟
        TIMER2->PRESC=64-1;                 //设置定时器2预分频值,使定时器得到1MHz的计数频率

        TIMER2->CAPCMPMOD1&=~(3<<0);         //CC1通道配置为输出模式
        TIMER2->CAPCMPMOD1|=7<<4;            //输出比较1为PWM模式2
        TIMER2->CAPCMPEN|=1<<0;              //通道1输出使能

}

void MyTimer2_Startup(u16 frequency)
{
        if(frequency<20)  frequency=20;
        TIMER2->RELOAD=1000000/frequency-1;
        TIMER2->CAPCMP1=TIMER2->RELOAD>>1;
        TIMER2->CONTROL1|=1<<0;              //启动定时器TIMER2计数
}

  25. void TIM2_IRQHandler()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RSTCLKCTRL->APB2CLKEN|=1<<3;

        GPIOB->CONFG[0]&=0xff0fffff;
        GPIOB->CONFG[0]|=0x00300000;
        GPIOB->BITRST=1<<5;

        //Interrupt_Group(group_2);//本例没有使用中断,不需要分组
        MyTimer2_Init();
        MyTimer2_Startup(33);

        while(1)
        {
                GPIOB->BITRST=1<<5;
                MyDelay(100,ms);
                GPIOB->BITSETRST=1<<5;
                MyDelay(100,ms);
        }
}

网友A(2019-09-23):
刚好需要这方面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