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单片机程序不能循环啊,八个灯亮了后程序就停了

楼主(2017-08-1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uchar a;
uint i;
a=0xff;
while(1)
{ //如果把a=0xff放在这就只有一个灯循环了
for(i=0;i<8;i++)
{
a=a<<1;
P1=a;
delay(300);
for(i=0;i<8;i++)
{
a=_crol_(a,1);
  P1=a;
delay(300);
}

}

  }
   }
void delay(uint xm)
{
uint j,k;
for(j=xm;j>0;j--)
for(k=110;k>0;k--);
}

网友A:
延时程序那里看看。

网友A:
延时的定义你可以改一下。

网友B:
都是零了就都亮,循环也是零

网友C:
循环没有停,只是你看不到效果而已!
原因是:
你的第一次循环,让灯全部亮了,没有复位,所以,以后的所有循环,你都看不到效果了。
这样改:
循环完后,重新赋值a=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没有停,只是你看不到效果而已!
原因是:
你的第一次循环,让灯全部亮了,没有复位,所以,以后的所 ...

要是在while(1)下赋值a=0xff就不能进第一个for里的i值只能加一了,该怎么解决

网友D:
用 do{} while()试试?

网友E:
void main()
{
    whiie(1)
   {

   }
}

网友E:
主程序加个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