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用脉冲点亮LED灯代码及图?

楼主(2017-08-12):
51单片机,给一个高低电平,有脉冲使得LED灯亮,且使数码管显示,每亮一次LED灯数码管就加一计数。

网友A:
这样的话,脉冲接一个引脚,LED接另一个引脚,先判断有没有脉冲,有就点亮,对应控制数码管就行了。

网友B:
上原理图,我帮你写

网友C:
用P3.5外部中断,定时器计数模式

网友D:
外部中断 ,然后数码管显示加1